[电动] 博世GAS12V&牧田CL100D----两款12V吸尘器拆解..对比...

楼主(2020-03-25):
一直想给车子买一个吸尘器..
  纠结来纠结去..  最终还是买了  能兼容电动工具的..
    先买的博世GAS.. 后买的牧田CL100D..
两者.. 使用差异 挺大....

裸机上来看..  牧田的要便宜一些..

实际使用.. 获胜者为博世GAS..  做工.设计.吸尘效果 都要比牧田的强..
但是价格也贵了足100有..

博世的震动噪音更小..

...博世的吸嘴.. 配的太少了. 就一个扁吸嘴. 好在自己3D打印了转接套..
用上了淘宝的吸尘套件...

博世的空滤 效果真的没话说.. 和博世汽车空滤一样..  过滤的非常好..
但这样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  没有集尘装置..  很容易堵. 要频繁清理..

电路的保护措施很完整. 和常规博世12V工具一样. 过流.电压.温度  一样没少..
吸入的整个窗口 都是完整的密封圈..  不会有漏气啥的发生..
电机 和 散热口 出风口.. 都带过滤棉. 防止灰尘乱跑 ..

相比之下.. 牧田CL100D拆开的时候.  就有点.. 大失所望..
  这..一点都不像 TD090D 的作风啊..
连保护板都没有..  整个电路都是直接硬放电的..
可以把电池放到干!!...     没有任何电池保护...
就一个微动开关...

由于吸尘后方 并没有经过电机仓..   做法也就简陋许多..

PS :
  CL100D 本人计划出售. 有兴趣的可以M我..

网友:
估计不好出手啊,这结构跟tb几十货色差不多,价格估计高好多除非大甩卖

网友A:
楼主手上的牧田吸尘器是旧款的  最大功率14W  12分钟  没有电池低电量报警功能

试试新款的10.8V   最大功率30w 10分钟   低电量LED闪烁报警

网友:
gas12v 相比 GAS18V-1前部吸进口就简单很多了

网友:
瞎捣鼓经常整的很多渣渣,买了一台博世的18v吸尘器,除了个头大点不好放,非常好用,省的手动打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上的牧田吸尘器是旧款的  最大功率14W  12分钟  没有电池低电量报警功能

试试新款的10.8V   最大功 ...

这个不算新的吧.. 就是12V 平推版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新的吧.. 就是12V 平推版本了..

如果12v平台,没有比平推式更新的版本   那不就是新版喽

也就是和直插式区分一下  意思理解就行

网友B:
博世这款12v的用不了太长时间,除非用6节电芯的大电池,180入了18v的,里面带的吸尘头很好用,4安时的电池,每天用2 3分钟,半个月没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世这款12v的用不了太长时间,除非用6节电芯的大电池,180入了18v的,里面带的吸尘头很好用,4安时的电池 ...

恩. 我自制了 6芯套料..  5AH..
  续航感觉够用

网友C(2020-08-10):
这个用戴森不好吗

网友:
博世18V吸尘器更好用

网友:
牧田18v的飘过,电池自带保护!

网友:
多是有刷的,,想买无刷的电机。。就是外壳难搞。。无刷电机好像可以上8万转。

网友:
我用的是牧田18v的 dcl180   挺好的 还带个集成桶呢  就是价格不便宜 效果挺好的

网友:
博世这款12V的和18V的还有绿博世那款我都有,各有各的用途,这款12V的作为桌面清洁工具是非常方便的,电池续航不是问题,这种使用场景,2.0AH的电池完全够用了。车上要大扫除的话,18V的那款更好,效率更高,这个清理椅子缝隙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戴森不好吗

戴森好是好,但是真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世这款12v的用不了太长时间,除非用6节电芯的大电池,180入了18v的,里面带的吸尘头很好用,4安时的电池 ...

18v的才180?哪里能买到

网友(2020-11-26):
这两款好像电机都是有刷的

网友:
吸尘器别玩了, 这玩意没用,维护还麻烦,要清理换芯。

我买过BOSCH的,太麻烦被我闲鱼贱卖了!

后面换成BOSCH 18V 吹风机, 咔咔几下就次走灰尘了, 特别是清理车车内的灰。 四门全开, 吹吹扫扫就差不多干净了!

我不是小女生,也是要求特别干净的男同鞋, 就一傻大黑粗的老爷们, 洗车全靠天, 车内全靠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