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NW841颗粒开RDT读取全盘报错

楼主(2020-03-25):
最近客户送到一个360G的SSD,主控是SM2258XT,单颗粒Micron,3Tbit,MT29F3T08EUCBB,颗粒丝印NW841
开RDT读取全盘报错,全是坏道,不跑RDT跑车校验不过,能写入。由于没有工具,我用SM2258XTMPToolQ1225A强开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颗粒

网友A:
这个看ID,384G的料号有两种ID,2C CC F9 32 一种是04结尾,另一种是05结尾(NW859),

04结尾的能用公版开,05结尾的公版开不了会报错只能用专用固件开、

我手里有这两片这种拆机颗粒,04结尾的用IM3D的工具都能开,什么R0626都可以、开完了跑校验也不会掉盘,05结尾的什么工具都开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ID,384G的料号有两种ID,2C CC F9 32 一种是04结尾,另一种是05结尾(NW859),

04结尾的能用公版 ...

Micron,3Tbit,MT29F3T08EUCBB(B0KB_28)(05)(SM2258XT)
真的和你说的一样是05的,不过用SM2258XTMPToolQ1225A可以强开,就是跑圈掉盘。
我在量产部落看到有个版本应该可以开,可惜我没有会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ID,384G的料号有两种ID,2C CC F9 32 一种是04结尾,另一种是05结尾(NW859),

04结尾的能用公版 ...

你错了,05结尾的也能开,我试过了,不过只能跑128G,超过128G就掉盘,只开128G十没问题的,能跑RDT能开卡,跑圈也毫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ID,384G的料号有两种ID,2C CC F9 32 一种是04结尾,另一种是05结尾(NW859),

04结尾的能用公版 ...

NW859我是从AS2258上面拆下来的,用Q1124A就能开,那个免费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n,3Tbit,MT29F3T08EUCBB(B0KB_28)(05)(SM2258XT)
真的和你说的一样是05的,不过用SM2258XTMPToolQ12 ...

用Q1124A就能开,那个免费的版本,这个颗粒速度很快的,比英特尔的要快很多,看了镁光还是留了一手呀

网友C:
单颗粒384G。。。这真是危险 挂了直接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颗粒384G。。。这真是危险 挂了直接没得玩了

没有特殊的固件,2258XT单颗粒   1CE  2CH最多只能开128G,多了就掉盘....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NW859我是从AS2258上面拆下来的,用Q1124A就能开,那个免费的版本

有这个版本吗?2258XT哦,2246我知道有这个

网友(2020-05-06):
引用 楼主:
你错了,05结尾的也能开,我试过了,不过只能跑128G,超过128G就掉盘,只开128G十没问题的,能跑RDT能开 ...

跑三圈试试,一圈没问题,我手里也有四个这个盘,有时候跑圈能跑到300g不掉盘,有时候100g就掉盘,速度很快这种颗粒,同求开卡软件

网友:
换as2258 把,不怎么掉速,跑圈全通过,读写200以上,测速400以上,05结尾的可以开,这颗粒性能真的不错!
wechat_upload15888265905eb391de1d5e3
wechat_upload15888265915eb391df09ef5
wechat_upload15888265925eb391e014f86
wechat_upload15888265935eb391e10cf68

网友:
SSD开卡后还不能格式化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