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鸡血固件速度达到300M/S

楼主(2020-03-25):
先说说原理
3281被我们视为3280的阉割版,80可贴2CH,81只有1CH,80可有8CE,81只有4CE(各位新玩这个的萌新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故而81一般都只有250M/S的最高速度,比起3280的400M/S算是直接砍半,比较符合阉割版的特征
但据我的实际经验发现,他们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大概有四个理由支撑
1.3281也有8CE的版本,只不过那玩意不是普通人玩的,需要一个颗粒一个固件(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2.3280能用的颗粒(比如闪迪15139,东芝8DFL\9DFL\ODFL系列晶圆)在3281上死活开不过去!
3.他俩的主控物理体积差距很大!
4.3280的价格能买好几个3281....
所以我判断,其实3281是一个单独的主控
但神奇就神奇在,3281可以和3280使用一毛一样的参数,一毛一样的固件...
这就很神奇了老哥们!
于是我想了下,把3280的颗粒参数和固件全部改个名...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3281的速度能上300M/S了!
思来想去,应该是这个开卡工具和固件以及参数共同的结果
我这个帖子里说过,同颗粒80和81的开卡参数只相差了一个点位,而经过测试那玩意就应该是调节速度啥的专用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783
所以鸡血固件+超频
拳打3280,脚踢2246XT!
关键价格还不贵,美滋滋!

鸡血固件:
我是B站UP主:风沙鸽,来一波关注呗

网友:
跑HWTEST之类的试试会不会掉盘?

网友:
我也遇过3281开不了0dfl,总是格式化失败

网友A:
能不能发个网盘链接........统共就那么点M还要扣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个网盘链接........统共就那么点M还要扣35.........

啊咧怪哉,我没设置要钱啊,看来这是自动的

网友:
Star_SM3281series_T0214系列黑片工具出来了,最新固件也出来了,我看了下,东芝系列MLC颗粒的固件更新了,WINHEX对比了确实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有开卡,没板子了

哪天SM3280要是降到15-20块钱一片的话就好了。现在价格不上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发个网盘链接........统共就那么点M还要扣35.........

10块钱可以买1000个M币,几毛钱的事情

网友:
这个不错,找机会试试。

网友:
不知鸡血固件能不能开9ddl 9ddj 9dfk 0dfk之类的颗粒?

网友B:
现在3281 3280固件感觉都不是很成熟,比如单帖可以开双贴就开不出来。比如用着用着掉盘了。对了 想请问下,你测试图中的颗粒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3281 3280固件感觉都不是很成熟,比如单帖可以开双贴就开不出来。比如用着用着掉盘了。对了 想 ...

测速图上不是有写吗?9DFL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咧怪哉,我没设置要钱啊,看来这是自动的

确实下载扣M,网盘比较好

网友:
就很骚啊2333333333

网友:
支持支持,一直很头疼3280的价格和3281的速度,想着有一天二者的优点能结合就好了。

网友:
亲测L84 L85C L95 L06能开不能用、
具体表现为:
L84插U2开卡不能用U3,插U3开卡结束后重新拔插有设备插入提示音但是没有盘符

L85C同上,且随机掉盘符然后自动重新插入那种、

L95同上,工具格式化以后重新拔插以后提示 未格式化的磁盘,且手动格式化失败

L06B卡写入CID/启动ISP,随后灯灭,需要短接才能认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SM3281的板子问题,反正我3281很少正常能开出来(我只有早期第一版R04开头的,没有R07开头的)

个人还是喜欢用SM3280,几乎没有问题,L85,L95,Toshiba BiCS3(xT23系列),0DDL系列,很容易就可以开出来了

除了价格贵没啥可说了,早期35块钱一片板子,现在降价了一些

所以早期MLC,我都贴到2246上了,板子成本上没有太多差异

网友:
可惜SM3280没有BGA 272的测试架、板子,否则我可以拿建兴T10 Plus SSD拆下来的颗粒来开开试试

这个颗粒放着很久了,一直没动,找不到合适的新主控板子

看到淘宝有一家卖272的2263XT主控的卖家,但是它提供不了BiCS3的固件,我手头只有2263XT的3DV4和B16\B17的固件,没办法,不敢尝试

量产吧的2263XT是收费的,下不了,可惜了这两颗原厂正片

网友C:
就乎吧, 只是兼容性比 msata的ssd移动盘好
m sa ta的移动盘 主要兼容性在桥接usb芯片。

u盘电流低,所以不容易掉盘。
而移动ssd电流高 很容易供电不足掉盘,损坏分区
ok 单要说做系统速度 msata 那也是强于u盘的
至于那种 加了usb3桥接芯片和 固态ssd主控的u盘 理解为 ssd的扩展形式
并不是纯u盘 缺点也是兼容性和供电电流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乎吧, 只是兼容性比 msata的ssd移动盘好
m sa ta的移动盘 主要兼容性在桥接usb芯片。

纠正一下:
intel芯片组规范自H110以后不再对IS903做兼容测试
所以所有的903在H110及以后的芯片组都有掉盘,读写0,不能用原生U3等等兼容性问题,典型例子太多不提了

sata桥就那几个厂商数都数的出来,VLA ASM JMF等, 就事论事,论兼容性,桥接芯片比U盘兼容好几百倍

论供电,说到供电电流,USB3.0标准供电5V1A,type-c标准供电5V4.7A(带协议最高20V2.5A)
我前置USB3.0都能带2.5寸的1T 7200转机械、
但是很多技嘉和华硕 微星的USB3都是带快速充电功能的,电流远不止1A,反正我的华擎后置了一个USB3口是带个闪电标志的,据说能提供5V2.5A的电流即使关机时也可以用
当然了一般USB的5V供电由电源提供,可以在铭牌上看得到、
但是!有些主板就很坑爹用的5VSB作为USB的供电、
总得来说,USB供电稳不稳,跟主板和电源有关系

移动SSD耗电比机械还低,只要不是SF2281之类的的耗电大户,随便插、
再说了,耗电设备多了,那就买个带独立供电的HUB,又不贵,比如某宝 ANKER的7口U3+2口U2 DC5.5*2.5供电,开车价才9.9,随便找个12V2A的电源那么一插还担心供电不足?

你说到电流我肯定你是没实测过,就拿最常见的46XT 58XT的U盘板,1053E桥接,待机电流才50-70ma,读写电流连0.3-0.6A、很容易掉盘是有多容易?
兼容性?反正我还没遇到过不能用的主板Z97 B150 Z170 B365 Z370 AB350A B450 AB470 我都试过 ,你拿个903挨个试试你看看有多少主板不能用原生U3的?

如果你非要说3257兼容性好那随你咯,你开心就好

网友:
我也用903,但是我 b360 随便都正常呀。
这如何解释 我z370 z390 也正常呀, 903 有量产cdrom 的 有没有量产的
你前置usb3。1 接一个 运行电流 1。2a的7200转本本盘试试。
INTEL b360原生usb3。1 gen2 充电还是900ma
另外电脑关机了,还充什么电给手机,

u盘和ssd移动盘的区别 就是工作电流差太多
u盘300-500ma
msata ssd盘 少说500ma 起始

1053桥接盘 主要是 ssd主控功率低,
再加上闪存个数少, msata 4片闪存是很容易的
u盘你贴4片闪存?
我有的INTEL 芯片是
Z77 Z97 B360 Z390 IS903 不同年份生产的,最早的903 大约是7年前吧 也是正常,单位的I3 7100 接903也正常
我手里903 一共有4个吧
对的,国为你u盘桥接ssd 由于颗粒少 外加主控供电低,
要知道u盘的缺陷是 ntfs 格式,
而加了ssd主控桥接的u盘 是可以ntfs格式长时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