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半拆一个投影,打令魔镜投影

楼主(2020-03-25):
拆完了才想起没拍图,最终借了几张,拍了几张,还有些有时间再补上吧

闲鱼入的,旧的,不算太贵,主要拆激光投影模块玩。顺便问下有坛友有改装资料或者交流群吗?网上找不到多少资料,感谢!
找群才是主要的,嘿嘿(●'◡'●)

借的内部布局图:

电源板,由一个单片机负责音箱、离子风等的供电通断,包括一个底部的氛围灯控制,通过串口进行通信

机头部位的控制板,负责氛围灯,阅读灯,投影供电,安卓主板供电。带屏蔽罩的是一个科大讯飞的双mic降噪语音模块,这里的用处就是话筒降噪,有些魔镜投影这里减配了,我借的内部布局图里的就减配了这个模块(这模块接线挺简单的,可以玩玩,搜了下,剪板的还卖到了25一个。。。。)

阅读灯,氛围灯,离子风部分

安卓主板,完整功能的安卓主板,平板功能可以安卓口5v供电运行,喇叭接口焊上喇叭功能正常,电池接口3.7v功能正常,由内存卡扩展小板,按键电路也有,补上按键功能正常,,系统里看到的配置是2+8,运存是盖标的,不知道是不是真2g,反正目前的假标是2g,8核a7架构cpu,系统很卡很慢,估计又是没用emmc闪存的原因,看了看,这个海力士8g mlc底下像是由emmc153焊盘,可惜没刷机包,不然换个emmc试试。。。

投影部分:借的图

暂时就这些图,改天有时间了再补充吧,整个硬件的控制都是通过串口通信来的控制的,详细的就不说了。

ps:蓝牙音箱是单声道的单声道输出,测试音乐只有一个声道的声音,另一音频听不到;然后再问一遍。有坛友有改装资料或者交流群吗?网上找不到多少资料,感谢!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网友B:
那里有和空的tsop48的脚位可以焊多一块闪存上去改善系统不卡啊?

网友C:
头次见到投影仪一组装饰灯,用仿流明灯珠封装,以前见到很多是2835和5050小贴片装饰灯珠。

网友D:
魔镜欢迎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少钱?

买新的的话400左右能到手,我买的旧的,因为我就是为了要里面的投影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里有和空的tsop48的脚位可以焊多一块闪存上去改善系统不卡啊?

不能直接焊上,需要重刷固件,但我没找到固件啊,有固件的话再找一片闪存还不如换EmmC快(反正我见系统卡的没几个用EmmC的,系统流畅的没几个用tsop48接口闪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镜欢迎您

嘿嘿,有交流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次见到投影仪一组装饰灯,用仿流明灯珠封装,以前见到很多是2835和5050小贴片装饰灯珠。 ...

这个就是各种模块组装的,这个灯亮度还行吧,早期产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直接焊上,需要重刷固件,但我没找到固件啊,有固件的话再找一片闪存还不如换EmmC快(反正我见系统卡 ...

我看那个脚位,好像苹果的16G的ROM都是这样的脚位的,你换两片上去再刷机。固件应该在官网有的吧?现在的硬件多数都应该有官方网站

顺便问问各位大师,下图那个SK的芯片是运存还是闪存啊?我印象中好像这个也是EMMC来的啊。按照位置来看,似是运存可能性大一点,所以我有疑问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买新的的话400左右能到手,我买的旧的,因为我就是为了要里面的投影部分 ...

求关键词,百度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关键词,百度搜不到

闲鱼上找,这个百度找不到啥资料,打令魔镜,有两个版本,激光投影的和dlp投影的,各有优缺点吧,平台已倒,用的话要卖家破解好,或者直接拆件玩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闲鱼上找,这个百度找不到啥资料,打令魔镜,有两个版本,激光投影的和dlp投影的,各有优缺点吧,平台已 ...

坐等大家破解  我也有一个这牌子的投影仪平板太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等大家破解  我也有一个这牌子的投影仪平板太卡了

破解啥,没刷机包只能卡卡的用呗,有刷机包的话还能换个emm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那个脚位,好像苹果的16G的ROM都是这样的脚位的,你换两片上去再刷机。固件应该在官网有的吧?现在的 ...

这脚位虽长得虽和苹果的一样,但不代表能用,刷机包算了吧,官网早没了,就算有官网,有几个能给用户提供刷机包的?

那运存是lpddr3 2gb的,lpddr3就是这种封装的
还有,另一片闪存芯片底下的是emmc焊盘,lga60焊盘只有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脚位虽长得虽和苹果的一样,但不代表能用,刷机包算了吧,官网早没了,就算有官网,有几个能给用户提供 ...

我的意识认为,脚位一样就可以使用,在刷机的时候可能会写底层。或者在安装之前使用编程器先复位一次清零

楼主:
平板部分大致改了下,精简了系统,主要是投影部分啊,没有大神分享下群的嘛

网友G:
来,大哥带你入群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来,大哥带你入群

哈哈,不错,再加个蓝牙串口配合手机能进一步增加下功能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