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128G 6sp, 进水,有没有朋友帮忙做个U盘

楼主(2020-03-25):
128G 6sp,  进水,有没有朋友帮忙做个U盘

网友A:
进水不严重的话修一修将就用吧。
改优盘没啥好方案,或者我拿128优盘和你换?

网友B:
我的两个U盘一个256G一个64G的U盘前几天在洗衣机里洗了半个多小时,还能用。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
1楼建议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两个U盘一个256G一个64G的U盘前几天在洗衣机里洗了半个多小时,还能用。就是不知能用多长时间了。 ...

U盘里的元件较少,而且也没有太怕水的元件,所以进的只要不是特别脏的水,是没问题的。
不放心可以拿无水酒精把有水渍的地方刷干净,凉干就可以了。

网友:
我直接拿一部乐视x600手机和你换吧?

网友:
优盘没那么容易坏的,里面电路板上元件除了一个主控和闪存。其他都是一些电容电阻什么的,掉水里又不会坏。洗洗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不严重的话修一修将就用吧。
改优盘没啥好方案,或者我拿128优盘和你换? ...

手机能开机,屏不亮. 给手机店看了,不建议修,说修好也用不长, 就在他店里买个二手7.   6sp也找不到用途了,   觉得128G芯片还可能用点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水不严重的话修一修将就用吧。
改优盘没啥好方案,或者我拿128优盘和你换? ...

可以拿个好的U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里的元件较少,而且也没有太怕水的元件,所以进的只要不是特别脏的水,是没问题的。
不放心可以拿无水 ...

表示感谢。现在都正常使用中。也没用酒精擦洗,不好拆。不刺激皮肤的洗衣液,在U盘上干了也就干了,应该不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