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日电瓶车充电器维修,拆开傻了…

楼主(2020-03-25):
新日60V电动车充电器不充电了,准备拆开维修一番

到处找了,没有发现有螺丝安装的痕迹,初步估计是不是胶粘起来的,热烘后没有反应,于是打孔暴力拆解。

终于打开了,万用表都准备好了,结果打开后是这样的

这个让我如何检测?如何维修?

电路板全部用胶封装起来了,突然想到,这个胶是不是为了防水,就这样的电路板完全放在水里,除了影响风扇转动之外,其他完全不会有影响,防水效果可谓一流啊,看来是无法维修了。

网友:
电源封胶提高可靠性,抠胶啊

网友:
看我发的帖,我那个充电器胶更多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A:
良心企业,防水做得真好。但维修麻烦,真谓有所得,必有所失。厂家希望你别修了,再买一个。

网友:
软胶还是硬胶?硬的就别弄了,

网友:
都这样了,修啥啊,厂家就是让你换,从厂家角度讲好处有以下几点1:防止修坏了,电池充爆。2:防水,很多都是户外充电,进水放炮,漏电容易出危险。3:固定原件,防止原件震动脱落。4:卖件。

网友:
记得以前修过全自动洗衣机,那个电路板就是全胶的,但是人家是透明软胶,这个看起来就是不想让你修

网友:
目测是硬胶,不好搞

网友:
水防了,散热也差了,故障率也高了,厂家又赚了

网友:
防震防维修设计

网友:
这胶水是软的吧,遇上环氧树脂封装才叫头疼呢。

网友:
只要是软胶,可以慢慢抠,要是环氧树脂就惨了。

网友:
防水防摔款,防止电路反向工程。环氧树脂耐热跟聚酰亚胺茶色胶带带有一拼,燃气灶都很难烤化,拆失败过很多故障负离子模块。

网友:
这充电器企业真的良心啊!这么多胶固定原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良心企业,防水做得真好。但维修麻烦,真谓有所得,必有所失。厂家希望你别修了,再买一个。 ...

良心企业??二十年前你这样说我还信!这明明就是让你没办法修理只能买新的。

网友:
同款充电器飘过,品牌商品做工果然强大,你不知道一年多少电动车外面野冲,多少带电起火伤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良心企业??二十年前你这样说我还信!这明明就是让你没办法修理只能买新的。 ...

你没遇到电动车充电起火算你幸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良心企业??二十年前你这样说我还信!这明明就是让你没办法修理只能买新的。 ...

非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充电器坏了是没有能力修也不会花钱去找人修的,因为重新买一个很便宜。我之前基本上一年左右坏一个充电器,每次坏了都只能买新的,后来老是这么坏被逼得没办法才自己学着修。对于厂家来说,灌胶可以降低故障几率,因此能让它更不容易坏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一种良心的做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