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人生的第一个万用表UNI-T UT58A,有点问题,清求各位指点下

楼主(2020-03-25):
这个UT58A万用表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万用表,陪伴我一路走来,虽然不值多少钱。但我对它有感情,想把它修好,还望各位大神能指点一下思路!
故障现象就是中间多了一个点,不论怎么变量程,还是存在,
用2M档位测试10K电阻时候显示.0.09
用200V直流电压档测试9V电池时候显示0.9.4V
用20V直流档位显示0.94V

已经修好了,加焊了芯片后就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A:
屏下方的导电橡胶脏了,拆了清理下下

网友B:
可能是电路板受潮之类引起的,拆下显示屏,擦拭导电橡胶及与之相关的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下方的导电橡胶脏了,拆了清理下下

导电胶已经擦过了,看样子是主板的问题,因为测试的时候,那个数值会跟着那个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路板受潮之类引起的,拆下显示屏,擦拭导电橡胶及与之相关的部位。 ...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你可以看下测试9v电池的时候,显示是0.9.4v,正常显示是9.4v,前面多了个零和点

楼主:
前面说错了,用20v直流档测试9v电池,显示是正常的,是9.4v

网友:
我也有小数点双显的7106牛屎坏表,测量准确,就是某一个档位双小数点,某个档位又好,换过运放、CH714等外围元件都没修好。
有人说是刀盘问题,有人说是牛屎问题,也有人说是屏导电橡胶问题.
个人认为牛屎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用的是ut58e,感觉是刀盘问题

网友:
小数点位置不固定,应该不是导电橡胶的问题
排除下其它原因

最后可以考虑铲掉牛屎,换个芯片上去

网友:
先清洗拨盘下面的线路板试试。

网友C:
清理转盘吧,转盘的豆点触点有相连的了。

网友D:
实在不行可以返厂维修,这个表是一款比较好的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理转盘吧,转盘的豆点触点有相连的了。

这种可能性最大

网友E:
电路板有点连了,显示小数点的应该是最内圈,不如58e,哈哈这是58a: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清理转盘吧,转盘的豆点触点有相连的了。

已清理过,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行可以返厂维修,这个表是一款比较好的表了

这表确实不错的,所以想把它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板有点连了,显示小数点的应该是最内圈,不如58e,哈哈这是58a ...

表盘清理过了,可能芯片问题吧

网友:
怀疑是表盘磨损或者连上了
建议拆开拍照,v片记得保存好,别丢了,位置记得拍照,别乱了
仔细看看刀盘的磨损情况吧,估计会有收获的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转盘,应该有粘连,以前碰到过。

楼主:
标点的故障修理好了,把芯片的各个脚加焊一下就神奇的好了,但是现在故障更大了,各个档位都不正常,不归零,这表真的多灾多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