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G06ACA800E 8T机械盘 电路板螺丝孔位有变形

楼主(2020-03-26):
最近买了块东芝的8T企业盘,MG06ACA800E,打算用作数据备份的,到手后一看背面,磁头接口的螺丝附近的pcb板居然有点变形,有点怕怕,想问下大家手上的硬盘有这个现象吗?

网友:
怕啥,只要不断线不顶焊盘,这种小变形完全不用在意,就装配的时候拧大劲儿了

网友A:
板子比较,底下又是伺服器接口有一定压力的缘故,不要紧的

网友:
我怎么觉得螺丝都有点不一样
能换就换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比较,底下又是伺服器接口有一定压力的缘故,不要紧的

板子确实很薄,没有卡尺,用普通尺子估算一下大概0.5mm,我手上的其他硬盘的pcb会比这个8t的厚一点点(大概0.6-0.7mm?)

网友B:
十字螺丝的,自己松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字螺丝的,自己松下呗

还是别了,就这样用吧,等我用坏了再来报告

网友:
企业级硬盘大家都买日立,做工比这好多了

网友:
刚咸鱼淘了两个6t的 sas 日立盘, 据说就是wd的金牌

网友:
是的 这么薄的板你想不变形都难

网友:
正常,能过出厂品检,就没问题。

网友(2020-07-21):
这盘我也有

楼主(2021-04-28):
回来报告了,买回来1年多,上电27次,这个硬盘出了4个坏道,不知道是逻辑坏道还是物理坏道,因为有保修,寄回商家换新了。

这是旧图,最后C5是4

这是旧图,最后C5是4

楼主:
保修换的新硬盘到了,pcb磁头接口部分还是稍微有点凸起来,但是没有之前那个这么严重,其他螺丝附近也没有什么变形,看看这个能用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