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虾牌手电钻开个后门,增加直充功能

楼主(2020-03-26):
充电时非要取下电池才能充,有点麻烦,在手柄上开个后门,不用取下电池直接插上充。好像以前见过有坛友这样弄过,当时想开孔一直没空弄,这几天没事了,开吧。很简单,取下电池后,手柄下沿往上量4.5CM,在两盖中间缝隙处,用宝塔钻正好,里边小外边大,正适合充电器插头。
没啥技术含量,就是图个方便,没事玩呗,嘿嘿。

先开个小孔

宝塔钻扩孔

近景看看

从里边看看

插上试试

大小正好

充电红灯亮,完美收工

谢谢关注!

网友A:
不大建议如此,不利于散热啊,尤其是夏天充电发热厉害时

网友:
这次插得有点深。

网友:
平时用得比较少,更喜欢拿下电池存放

网友:
因为懒惰增加了安全隐患,得不偿失

网友:
原来打这么大眼是要插插头塑料部分

网友B:
高兴折腾,还不如加装个平衡充电口更实用啊

网友:
喜欢取下来充电。。

网友: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个类型的电池还是拿下来充电比较好,这种的充电已经很简单了。

网友:
方便是方便,就是觉得容易进灰尘。性能完好的电池,充电时根本就不发热的,充电器倒是发热挺大的……

网友:
哈哈,我的也这样钻了个孔

网友:
哲登电钻买回来就改了。低端充电钻的电池包塑料锁扣容易断,这样充电可以有效避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兴折腾,还不如加装个平衡充电口更实用啊

看那个电池包上的电路板是有平衡功能的吧?
反正电池盒取下比较费劲,直接充电也不错,电池盒也省的拆来拆去弄碎了。

网友:
这下后门插爽了吧

网友:
我买了六把这个档次的手钻,充电时候,电池是不会发热的,只有充电器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大建议如此,不利于散热啊,尤其是夏天充电发热厉害时

3a充电也没感觉电池多热,没太大影响

网友:
宝塔的 手柄不错

网友:
觉得还是拔下来冲更安全

网友:
二师兄言之有理 ,还是拆电池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