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个有意思的单键开关电路

楼主(2020-03-26):
标题党了,一个小米插排,开关是按键加继电器结构,通病,随机的自动关机,有时候用一天没事,有时候空载开了立马就关,没规律,拆了研究了一下,感觉像是被干扰了,不确定。
图纸,太菜,凑合看,想不通这货开关电路为啥是一堆电容组成,k1下方表笔一碰就能切换,这不就是触摸按键么,什么逻辑这是

楼主:
手机发帖,图忘旋转了,分析了半天,没找到问题所在,不行就搭棚一个单键开关电路,再不行短接拉倒

网友A:
能画图的都是大神了,一个成熟的产品不用质疑,查询下主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

网友B:
自锁锁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画图的都是大神了,一个成熟的产品不用质疑,查询下主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 ...

ic全网查不到,而且这货是个通病,很多人中招,明显电路设计或者元件选型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锁锁不住?

是的,而且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

网友:
小米的东西不要买

楼主:
小米的手机没用过,用过小米的空净、插排、水壶,自然是都拆过,感觉小米的用料,部分设计细节都不错,但不知是不是水平问题,有些产品都有通病,自然也就是设计缺陷了,像这个插排自动跳,智能烧水壶进水,空净烧电源,确实让我犹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手机没用过,用过小米的空净、插排、水壶,自然是都拆过,感觉小米的用料,部分设计细节都不错,但 ...

从手机开始,小米的各种产品或大或小的缺陷都存在

网友C:
从电路原理来看,应该是个电容监测的触摸按键,既然是触摸按键为毛弄个实体键,,这脑洞也是6的9起来。。。可能是旁边的220V交流信号引起的干扰,串扰引起感应信号在 k并联的电容上引起电流变化,正好到芯片检测的临界点附近,导致误触。。把那个t8d2 芯片换了,搞个实体按键的芯片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是随机的,没有任何规律

楼主的头像换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把我的歪脖子病治好了。。。。。。

楼主:
哈哈,换了好久了,没想到还有人记得那个头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电路原理来看,应该是个电容监测的触摸按键,既然是触摸按键为毛弄个实体键,,这脑洞也是6的9起来。。。 ...

这也是我感觉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电路T81D2P就是个触摸按键IC,硬生生的改成实体键用,而且不管是PCB还是外壳上看都没有打算用触摸的痕迹,也就是设计之初选型就是这么定的方案,想不通为啥会这样选,周末三极管搭个电路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也是我感觉最有意思的地方,看电路T81D2P就是个触摸按键IC,硬生生的改成实体键用,而且不管是PCB还是 ...

算了,电路照搭,先试试改改电容容量外加屏蔽看看效果,但是这货的随机故障很难测试出实际效果,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换了好久了,没想到还有人记得那个头像

那个头像和你的ID挺配所以记忆很深.

网友:
用一个开关不就行了,非要设计个电子开关,不知道设计师脑子是否进水了……。画蛇添足不说,还增加故障率!

网友(2021-03-04):
换掉黄色那个四方电容 有惊喜

网友:
楼主的电路应该画错了,与K1串联的那个电容在直流状态下无法工作,或者把K1拆了换个铜片接电容试试感应触摸。

网友(2021-11-30):
我也是搞了半天,两个三极管也换了,最后看人换了安规,无脑代换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