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 CHY DT-9810数字表蜂鸣器不响

楼主(2020-03-26):
突然发现数字表蜂鸣器不响了,平时也没注意过蜂鸣器,不知道什么原理,抓紧百度,看着表型号不一样,蜂鸣器电路还不一样,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不会是某个芯片坏了吧,那可就麻烦了。不管怎样总得先拆开再说吧,拿起表准备拆的时候,发现里边有响声,像是有元件掉下来了,这下倒是有点高兴了,想着应该是蜂鸣器压电陶瓷片掉下了。拆开一看,好么,陶瓷片的两根线都齐根断了,原来是粘接压电陶瓷片的胶垫粘力不大了,陶瓷片在里边晃动,把两根线都给扯断了。如果这表没拆过,那还真不好办,两根线应该在哪焊呢?
还好,以前拆过它,发在老站了,这回这个拆机帖可是派上大用场了,翻出老帖子(拆个CHY DT-9810数字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435829),两根线的焊接位置一目了然。用这个论坛真好!,没事了多拆拆机也是真好!

先脱衣服

这回洗洗,比老帖的时候干净多了,跟新的一样

这回也有经验了,不用水盆了,电吹风一会就好

两根线齐根断了

要不是有老帖子参考,还真不知道应该焊在哪里,最少得研究大半天的

压电陶瓷片上固定它的胶垫粘力小了,

换新3M胶,正好刚拍了一卷

为了粘结实,多剪几块

压电片不大,胶块大了也不行

要在几个胶块之间留缝隙,不然堵住发声孔,声音就出不来了

按原位置粘好,焊接好两根线

还原过程略

谢谢关注!

网友A:
有同款3M胶布,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要是没有老贴参考,可以慢慢找焊点线头,百试百灵。

网友:
有异响的时候没及时处理,扩大了故障。还好原来拆过机,还发过贴,贴还在,幸运,能方便找到焊接点。

网友:
骚版要收取存档费咯

网友:
发拆机帖就是有好处

网友:
用这种蜂鸣片的万用表现在很少了
等牙膏ing

网友B:
这个3m的泡棉胶不好用,没粘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同款3M胶布,楼主手艺不错。

我以前在大柳树市场里买过旧的3M,好像是零几年商家压箱底每大卷几元钱,外面两三层变干,里面还能用,改运动相机红外截止片不错,比其它的泡棉胶带耐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3m的泡棉胶不好用,没粘性~

你说是老胶垫还是我新买的那种没粘性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是老胶垫还是我新买的那种没粘性呀?

3m的那种,我感觉马宝卖的都是假的~

网友:
来回折断的

网友:
看来没事拆拆也有好处,闲了拆坏了用

网友:
蜂鸣片的万用表不多见

网友C:
土豪!3M双面胶粘!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的那种,我感觉马宝卖的都是假的~

感觉可以呀,粘力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3M双面胶粘!

才几元钱就土豪呀

网友:
焊线的感觉不好,以前的9205,蜂鸣片都是粘在后盖的,然后通过两根弹簧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3m的泡棉胶不好用,没粘性~

我买的粘力特强,想撕特费力,得热风枪协助。即使在家里搁了2年,粘力仍然非常好。可能你买的渠道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