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m2246xt改贴成英特尔flash开卡终于成功了 感谢大神们指导!现在成这样了

楼主(2020-03-26):
谢谢各位大神最近的指导 这帖子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5563&extra=这个贴的。按照各位大师的指导操作后能开卡成功 但是有时候会卡顿  是不是哪里没做对 开卡软件换了别的版本了  而且r23电阻断开了  能成功  很兴奋!感谢各位帮助我的大师  小弟想问下经过这次操作后还有哪里没做对的

网友A:
AS软件显示pciide,没有4k对齐,不但速度慢,还容易写废闪存。

网友B:
这个写入真感人啊,如果是楼上说的问题那就太冤枉了,赶快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现在的分区软件都是可以自动对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S软件显示pciide,没有4k对齐,不但速度慢,还容易写废闪存。

不是的哦

PCIIDE是指它的SSD工作在Compatibale兼容模式了,正确是应该在BIOS设置为AHCI模式才对

下面的2048显示是对齐了

如果不对齐,SSD很受影响,卡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哦

PCIIDE是指它的SSD工作在Compatibale兼容模式了,正确是应该在BIOS设置为AHCI模式才对

失误了,没注意是工作模式问题,硬盘已经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软件显示pciide,没有4k对齐,不但速度慢,还容易写废闪存。

分区时有4k对齐哦  不过速度超级慢  大神 有没有办法救   还是说我哪里操作错了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入真感人啊,如果是楼上说的问题那就太冤枉了,赶快重新分区格式化一下,现在的分区软件都是可以自动 ...

分区时有4k对齐哦  不过速度超级慢  大神 有没有办法救   还是说我哪里操作错了 望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哦

PCIIDE是指它的SSD工作在Compatibale兼容模式了,正确是应该在BIOS设置为AHCI模式才对

不过速度超级慢  大神 有没有办法救   还是说我哪里操作错了 望赐教!!

网友:
厉害啊,我学习一下,也自己整个S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