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关于Marvell 88NV1120的开卡试验

楼主(2020-03-26):
金圣的E330  创见的硬盘盒。。。现在开成这样子,哭笑不得。。。我算不算是成功了一半?
开出来的一半也写入不了数据

网友:
都Pass了,固件已更新,还不行的话就是坏块表或者其他地方的问题了

网友A:
给1053E桥接主控升级就能给NV1120开卡?你把大家都逗了了

网友B:
哥们你在给你的转接卡升级固件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给1053E桥接主控升级就能给NV1120开卡?你把大家都逗了了

我估计是根据网传的一篇给88NV1120开卡的帖子来操作的。那个帖子,误导了不止楼主一个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根据网传的一篇给88NV1120开卡的帖子来操作的。那个帖子,误导了不止楼主一个人 ...

去年还是前年就有了,而且原帖子说的奇神,pass以后就变成空盘了能分区能格式化了、
当时我一看那界面,我都忍不住想吐槽...真是那么好忽悠的吗连闪存型号都不用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根据网传的一篇给88NV1120开卡的帖子来操作的。那个帖子,误导了不止楼主一个人 ...

网上能找到的教程就那一个,就用的那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在给你的转接卡升级固件呢。

点了PARTITION/和Format就会过不了。。。我反正是瞎弄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1053E桥接主控升级就能给NV1120开卡?你把大家都逗了了

弄着玩呗。。。主要是生气,金胜这块固态基本没用,那天为了点老机,临时用了一下就这样了。我对固态也不懂,网上找了个教程,瞎弄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年还是前年就有了,而且原帖子说的奇神,pass以后就变成空盘了能分区能格式化了、
当时我一看那界面, ...

那用什么转接卡,什么主控?

网友:
成功了一多半 不错了

网友:
搞清楚状况 你这是在给转接卡升级固件 不是给SSD升级固件

网友D:
这个才是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才是开卡工具

请问哪里能下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是根据网传的一篇给88NV1120开卡的帖子来操作的。那个帖子,误导了不止楼主一个人 ...

我也是有一片240G的SANDISK固态看了那个贴认为可以,最后因为那个硬盘盒已经退市无法找到,才没有买。我怀疑那个贴的那个人的固态本来是好的,只要拿到另外一个电脑就可以识别使用。只不过因为给硬盘盒升级固件才复位了固态硬盘在同一部电脑上被识别出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有一片240G的SANDISK固态看了那个贴认为可以,最后因为那个硬盘盒已经退市无法找到,才没有买。我 ...

闪迪一般玩不起吧

网友G: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leXTrY5qiHOJTKdpeRPYA 提取码: 88t3     我本来是想传论坛的,但是看到你这M币数就还是发一个网盘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闪迪一般玩不起吧

马牌的主控我看过的都是sandisk颗粒

网友:
引用 网友G: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kleXTrY5qiHOJTKdpeRPYA 提取码: 88t3     我本来是想传论坛的,但是看到 ...
这个应该是Hynix颗粒的工具

好像还有几个开卡工具的

我的好像不是现代的,不知道是不是sandisk的颗粒

网友:
这个不是marvell NV1120的开卡软件,网上发布的教程是错误的,等待真正的软件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