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教个精密水温温度计非全浸的测量温度的问题

楼主(2020-03-26):
是这样的 需要精密测量物体的温度 类似下图那样

测量铝板的温度  是恒温的  我在铝板上打了个洞 刚好将 温度计的玻璃泡塞进去 里面灌入了硅脂

然后发现了个问题  将温度调整到 50度  两个 精密温度计  50cm长的那种 0.1度分度的   0-50度的显示   49.8度  而另一个  50-100度的显示是 50.0度

而 0-50度的这个温度计  如果 调整到30度  是显示 30.2  35是 35.1   40度 时候是 40.0  45是 44.9  到  50就是49.8

当然我的那个温控器可能不准 我是通过校准了40度那个点  达到这个效果的

本来觉得也许是温控器内的放大器增益问题引起的误差 但是 看另一个温度计 50-100度的  设定到50度 显示50.0  开始怀疑 温度计有问题

我正琢磨买个  二等标准温度计    100大洋左右的吧 45cm长的

但是 我看了下说明书才发现 一般水银温度计都是  全浸的   局浸的不多  全浸就是 温度计整个扔被测物体里   在我这个应用中貌似不可行  我这也顶多是顶部的水银泡泡 塞入被测的铝板内
而 如果 不是全部浸入的话要转换下

比如

转贴的

普通温度计的刻度是在温度计全部均匀受热的情况下刻出来的。但我们在测定温度时常仅将温度计的一部分插入热液中,有一段水银线露在液面外,这样测定的温度比温度计全部浸入液体中所得的结果偏低。因此,要准确测定温度,就必须对外露的水银线造成的误差进行校正。
读数的校正,可按照下式求出水银线的校正值:
Δt=kn(t1-t2) (2 6)
式中:Δt--外露段水银线的校正值,单位为℃;
t1--温度计测得的读数值,单位为℃;
t2--露出待测系统外水银柱的有效温度,单位为℃(用另一支辅助温度计测定,将这支温度计的水银球紧贴于露出液面的一段水银线的中央);
n--温度计的水银线外露段的度数,单位为℃;
k--水银和玻璃膨胀系数的差。
普通玻璃在不同温度下的k值为:
t=0-150℃时,k=0.000158;t=200℃时,k=0.000159;t=250℃时,k=0.000161;t=300℃时,k=0.000164。例如:浴液面在温度计的30℃外测定的熔点为190℃(t1),则外露段为190℃-30℃=160℃,这样辅助温度计水银球应放在160℃×1/2十30℃=110℃处。测得t2=65℃,熔点为190℃,则k=0.000159;故照上式则可求出:Δt=0.000159×160℃×(190℃-65℃)=3.18≈3.2℃。所以,校正后熔点应为190℃十3.2℃=193.2℃。

但是这里遇到个问题 上面例子是  t1是190度  t2是30度  就是被测物体没过 30度刻度线     因为我就泡壳进入测量物体内 其他部分都外露 那么t2数值如何确定? 是按照 温度计的最小刻度 比如0-50度就是 0度 还是 要把0度到  水银泡泡的那个无刻度区域按照比例折算进来呢

比如 测了下 认为 0度以下刻度是均匀的  按照比例还有 大概 -13度的长度 到那个水银泡泡   那么  我的 t2就是零下13度么   但是  那段中间的玻璃管不是一样等径的 接近水银泡的地方还有一个中间鼓起来的部分    这如何计算啊?

网友A:
你要求的精确度是多少?有贴片式的。

网友:
我见过异形的温度计,L形直角的,标准电池用的。 不知你是否能用到。

网友:
一个0-50另一个50-100对比50度,温度计估计会说:“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精确度是多少?有贴片式的。

我是用的 PT100的裸片   主要是现在要标定用的温度计怕不准

网友:
需要精密的,还是用铂电阻更好些。看楼主做的这个,不会是精密仪器吧。要求高精恒温,普通方案是好难实现的。

网友:
所有测量仪器到上下限误差都会增大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热电偶?找个旧空调拆一套啊

网友:
怕空调上的精度不够就去工业设备上拆,比如带温控的电机,泵,压缩机,离心机,化工厂最常用的温度变送器整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热电偶?找个旧空调拆一套啊

热电偶精度不行 我用的是 铂电阻     精度是应当够了  但是绝对精度要进行校准的

网友A:
所问非所答 我问你是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0.1~+-0.5度?

网友:
可以连接变送器,用哈特校准变送器就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电偶精度不行 我用的是 铂电阻     精度是应当够了  但是绝对精度要进行校准的  ...

有些变送器也带手动校准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问非所答 我问你是你需要的精度是多少?+-0.1~+-0.5度?

0.1度内的精度 能达到0.1也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 PT100的裸片   主要是现在要标定用的温度计怕不准

pt100的精度要比水银温度计好啊

网友C:
可以先用水银温度计标定几个PT100温度计,在用这几个PT100的平均值去标定你设备上的PT100,恩,如果这样都不能满足标定需求,去找专业的实验室有恒温箱吧。另外你的PT100是自己做的电路测量还是买的成品?如果是自己做的可以在温度查找表上做些非线性矫正,精度会有很大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用水银温度计标定几个PT100温度计,在用这几个PT100的平均值去标定你设备上的PT100,恩,如果这样都不 ...

先用的现成的温控器  欧姆龙的  买的拆机的 10来块 20块一个的   也在做自己的控制器 用 24位AD做的   主要都没准确的东西  不知道谁是标准  PT100买的那个 3块多一个的 说是德国产的 但是 2B档的   主要是都没字 看不出 谁家是准的

今天打算  用标准的二等标准温度计标定下我那个 精密温度计     然后一个一个测吧   二等温度计太粗了  检测孔要打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