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公牛GN-403型 接线板

楼主(2020-03-26):
按照snowrose的维修方案,主要是调整LED指示灯系统,在LED上反向并联一1N4007二极管,然后再串联一个100K电阻,再将此系统并联在火地线上。

网友:
现在流行拆接线板了啊

网友:
这插排有历史了。不过老国标通吃很多种插头这是真的,换了新国标还要买转换器

网友A:
再将此系统并联在火地线上。
为什么接火地线上呢,怎么不接火零线

网友:
谢谢分享。。。。。这公牛老矣,尚能配种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将此系统并联在火地线上。
为什么接火地线上呢,怎么不接火零线 ...

是我的概念不清,导致错误。兄弟说的对,应该是火零线。

网友:
有点历史了。

网友:
我喜欢zh这样的插排

网友:
够老的公牛,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标准了。

网友(2020-05-27):
创业初期作品 良心用材

网友(2020-09-17):
问一下中间的螺丝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2023-01-12):
引用 楼主:
是我的概念不清,导致错误。兄弟说的对,应该是火零线。

接到火地,有漏保就跳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