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怎样辨别 真假黄花电烙铁

楼主(2020-03-26):
昨天晚上修东西时把907 的温度调到最低就出现了烧红然后听见了一声啪很小声的,烧断发热芯的声音,然后就挂掉了。估计只是烙铁芯挂掉了。 原因是电位器的接触问题造成的,后面有时间加点汽车的机油进去,比wd 40 好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26354&page=1 之前一个兄弟发的帖子 没看明白到底哪个才是真的黄花电烙铁。

http://www.hhgj.cn/我感觉这个是真的 请知道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黄花也不是高大上品牌,我觉得算是一次性质量还不错的低端产品吧!

网友:
烙铁头里的衬套开口的是假货,真品的是无缝的不锈钢衬套

网友:
黄花==昨日黄花,小命不长啊!也有一支907,笨重、线粗硬还多一根接地线,本身设计的就不合理,电路多年也不改进,存在事故隐患,经常烧烙铁芯。厂子都混到现在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
假货很多啊,现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了,907我用过原厂芯和山寨芯,寿命差不多,发热速度差不多,测得温度也基本一致,电路板那就更简单了,就算寨版都是照抄原厂电路,顶多元器件寿命有轻微区别,买便宜的就是了,反正907不管寨厂还是原厂,一根芯的寿命都不长,之前半年用掉3根芯,换了T12之后一年了第一根芯都还没坏

网友B:
907控制板,以前网上有改进的,就是因为调温电位器,有时接触不良,会烧烙铁芯!

网友C:
这货有假的吗,真货就很烂,造假不的赔死,用不了几回就坏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7控制板,以前网上有改进的,就是因为调温电位器,有时接触不良,会烧烙铁芯! ...

这种问题就是设计失误。攻城狮应该卷铺盖走人。正确的设计应该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时,烙铁不发热,而不是烧掉!

网友:
好多年前我曾买过黄花的透明的数显烙铁,70多买的,型号是2929。用得少没用几次发热芯就挂了。奇葩的是这个型号的发热芯哪里都买不到,求助厂家也没有,停产了。最后直接扔了。

网友D:
黄花最大的问题是不思进取,一个款型做了几十年还在卖。但也不必太过贬低,如果没有了黄花,普通人买什么?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C:
这货有假的吗,真货就很烂,造假不的赔死,用不了几回就坏的玩具。

记得高洁吸锡器就是黄花的,很不错,后来的就完蛋了,家里有个20W黄花小烙铁,做工手感也不错,就是头子烧漏了,没有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黄花最大的问题是不思进取,一个款型做了几十年还在卖。但也不必太过贬低,如果没有了黄花,普通人买什么? ...

快克 安泰信 深圳白光,十年前我不敢说 放现在哪个不比黄花强 不思进取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7控制板,以前网上有改进的,就是因为调温电位器,有时接触不良,会烧烙铁芯! ...

我的也是,调到最高温有时候会烧红,但目前还没坏

网友F:
黄花电子工具厂是假货,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是真货,正品黄花厂家在广州,山寨黄花厂家在英德。广州的是正品,英德的是山寨的。并且山寨黄花不会在包装上边把厂址印刷上去,正品黄花的包装有详细的厂址:广州市越秀区先烈中路

网友(2020-09-19):
引用 网友F:
黄花电子工具厂是假货,黄花电子工具有限公司是真货,正品黄花厂家在广州,山寨黄花厂家在英德。广州的是正 ...

请问深圳厂是正品吗?包装提供的网址是www.高洁黄花.com ,厂名和厂址在这个网址里面。在阿里购买的907电烙铁是二插头的,用来拆波峰焊别人说400度就可以我开最大450度熔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了,907我用过原厂芯和山寨芯,寿命差不多,发热速度差不多,测得温度也基本一致,电路板那就更 ...

测试温度基本一致,整只电烙铁都是山寨还是机身是正品发热芯是山寨?我给鼠标换微动是波峰焊熔点高,问b站up主400度左右就行,我907开到450满都熔不了,原装头+3种一起买的烙铁头都烧变色了,1个变紫色2个金黄色原装的浅金黄色,包裹发热芯的外部金属变暗金黄色,更换烙铁头的时候看到陶瓷发热芯前部大概5mm长度变黑还掉下一些黑色粉末。我在阿里买的25以为批发便宜,看到楼下的回复我觉得买到深圳厂的山寨了,如果层主测试的是整支山寨和正品温度差不多那我再买正品应该还是拆不了我鼠标的波峰焊,如果只是发热芯山寨温度差不多机身是正品那我去零售再买只新的。

网友(2020-12-14):
引用 网友E:
快克 安泰信 深圳白光,十年前我不敢说 放现在哪个不比黄花强 不思进取

你说的这些同价位一个能打的都没有,百元内有恒温的么?

网友:
淘宝买个控制板,加t12,不好用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比以前插电的那种热的快多了,

网友:
感觉选烙铁挺难选的,自己日常DIY  焊台感觉又用不上,也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