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有无IDE口的固态用盘或者转接口问题

楼主(2020-03-26):
有感于我的电脑E5800换了4G内存(原来2G)感觉变化不大,换了固态感觉快了很多。突然觉得那些古老的笔记本,其实硬盘更无奈,能否换固态?
当然换贵的就没意思了,小容量的。或许凑合用。
淘宝搜索,没发现IDE的固态硬盘,但有转接口。如果是台式机,一切都好解决,空间总是有办法处理。但不太了解笔记本,这些转接口是不是能放进去。
有没有用过的朋友?
1、有没有小容量便宜的IDE固态硬盘?
2、常见的转接口能否放在原来的2.5寸位置?我问了几家,只有2家回了,说是你原来的IDE硬盘别是超薄的就行。我看了一下手头的几个,确实有厚的有薄的,准备对付的这个笔记本最厚的那个2.5硬盘确实放不进去。
3、加了转接口能否提升速度?

准备对付的是一台上网本,cpu就是那种上网用的,内存是1G,硬盘原来是160G的。以前还行,现在开机卡拉卡拉响好半天,型号忘记了(在单位放着)。假如那种转接口好用,那么手头有个60G的sata固态,放上就行了。
平时使用,就是放在办公室(兼教室),学生们再用,主要是看看习题答案,搜索一下知识点什么的,可能看文档、上网搜索,上网最多的无非就是百度文库、以及各种竞赛吧,也看看网上视频。60G的sata固态如果能够用上就足够了。

网友:
IDE 也就100MBps  你还想上什么SSD ...... 真想加速弄个 C12 U3 的TF 卡算了

网友A:
你要实在想用,2.5的固态拆了外壳,好多里面大小只有半个大小的

网友B:
再烂的ssd也比机械盘强,至少省了寻道时间吧

网友C:
以前一个笔记本IDE硬盘就是搞转接口接台式电脑搞坏了,而且速度不行,放弃这想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实在想用,2.5的固态拆了外壳,好多里面大小只有半个大小的

SSD大小没问题,我手头没用的这个比CF卡大不了多少。我是不了解那个转接口大小。正在淘宝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烂的ssd也比机械盘强,至少省了寻道时间吧

我觉得也可以一试,关键是原来的硬盘可能也不大好了。早期的IDE硬盘本来就比后来的sata硬盘慢。现在正在跟商家联系,看看转换板大小能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个笔记本IDE硬盘就是搞转接口接台式电脑搞坏了,而且速度不行,放弃这想法吧 ...
笔记本的2.5硬盘比台式机的3.5贵很多,抗造能力也差,容易坏是必然的。

我办公室的服务器16个2.5寸硬盘位,用的SAS硬盘,73G的2.5寸硬盘比3T的台式机硬盘还贵。就是因为3.5寸硬盘需要多一组电源没法引出而不方便换大硬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做法古怪,笔记本的2.5硬盘比台式机的3.5贵很多,抗造能力也差,容易坏是必然的。

我办公室的服务 ...

服务器用的2.5硬盘好多是万转SAS,追求高速性能,当然比普通台式机的3.5贵,笔记本用2.5主要是为了轻薄节能,就没差那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用的2.5硬盘好多是万转SAS,追求高速性能,当然比普通台式机的3.5贵,笔记本用2.5主要是为了轻薄节 ...

可能我买二手的导致的。新的硬盘服务器的3.5寸SAS比SATA贵多了,旧的SAS比旧的SATA便宜多了,但又比旧的2.5寸的SAS便宜多了。我是在服务器电脑上安装的,前些日子一直想买3.5寸安装。最终发现对付不了。

我以前一直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不是因为损耗了多少,而是因为服务器专用的拿下来没有办法干别的。导致二手没有去处。不管是内存还是硬盘都一样。

最典型的就是内存。ECC reg的新的太贵了,旧的太便宜了。

网友:
有,但是不便宜

网友D:
有呀 64g 300多吧, 金胜,我给单位200万一台的包装机用,这样救活了这包装机
原来40 i d e 硬盘坏了 现在不怕了。转接卡有点麻烦。
自己网上找吧JMS363 带ide和sata的pcie扩展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呀 64g 300多吧, 金胜,我给单位200万一台的包装机用,这样救活了这包装机
原来40 i d e 硬盘坏了 现在 ...

问了好几家,都说笔记本上比较难,可能放不下,有一家说差不多,我看着感觉厚度有点悬。再慢慢研究一下吧

网友:
ide 的没有问题的, 标准9。5mm

网友E:
IDE口?你是指并口(PATA)硬盘还是指IDE协议?如果是并口这得多老的笔记本,印象中07年的笔记本都有串口(SATA)的了,我这就有个80G的,那笔记本还不开AHCI模式,BIOS中压根就没这个选项,只能运行在IDE模式,然而确实是货真价实的SATA硬盘,你160G的竟然还是并口的?

说起上网本,以前流行的似乎是N270?我这有个就是,1G内存,120G还是160G硬盘(也是SATA的)。

网友:
某宝冠峰科技有转接卡卖。

网友F:
15年入手过一个金胜维的IED60G的SSD给我的P3M 1.26G的笔记本用,装的XP的系统,比之前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IDE口?你是指并口(PATA)硬盘还是指IDE协议?如果是并口这得多老的笔记本,印象中07年的笔记本都有串口(SAT ...

实话说我自己对于协议跟接口分不特别清楚。我的上网本1G内存,IDE口的,这个应该是你说的PATA?这种用了多年吧?我的第一台笔记本p1 16M内存,  810M硬盘,买二手的花了我三千多元,就是这种接口的,后来自己换了6G硬盘。若干年后单位发的p4 2.0  256M内存、40G硬盘也是,只不过3.5的。
手头好多个IDE硬盘呢,多数是台式机的,其中30G、40G、80G、120G较多,160G只有两个,买了一个接口板,配了一个老电源,接在台式机旁边当扩展硬盘用。办公室服务器是3个73G硬盘,raid 5显示容量只有140G左右,系统占去90多G,必须外接才能增加储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15年入手过一个金胜维的IED60G的SSD给我的P3M 1.26G的笔记本用,装的XP的系统,比之前快很多 ...

在一天去单位拿回来再看看,也许就用手头的60G固态,买个转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话说我自己对于协议跟接口分不特别清楚。我的上网本1G内存,IDE口的,这个应该是你说的PATA?这种用了 ...

协议和接口之类确实容易混乱(这点后来的NVME什么的也同样),如果你说的是很久以前那种很多根针的接口,那就是了。其实我也没用过这样的笔记本盘,台式机盘倒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