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我把MT6261手表的固件都扒下来了

楼主(2020-03-26):
从外网把6261的固件都拔下来了,一共有1.2G,试了一些 都没成功,分享给大家,我们一起来测试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bMMGU0jQ2WFHx8k1VRU4g
提取码:io4b

网友A:
我扒了1.99G都没有一个是3M的固件。
我已经备份了原机固件,我现在在猜测原机是不是4M的闪存,准备刷里面有一批的3.5M左右的固件,又担心固件是外文的。

你们已经正常开机的手表,里面可以选择语言么?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发现很多之前收藏的3.8~5.8元的手表下架了,是不是走漏了消息,大家要低调,可能有JS混进来了。

网友:
已转存,可惜百度那破盘,限速到几乎不能下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扒了1.99G都没有一个是3M的固件。
我已经备份了原机固件,我现在在猜测原机是不是4M的闪存,准备刷 ...

刷过一些,屏幕要么白屏,要么黑屏,开机声音倒是有的,还有那个小电筒是常亮的,所以除了移植自制,碰运气固件很难了。

网友C:
有没有把625a刷成普通电话的,可以随便使用的那种,可以自己保存电话,按*#号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把625a刷成普通电话的,可以随便使用的那种,可以自己保存电话,按*#号的那种! ...

这玩意屏幕不一样 驱动就不一样。估计很难适配 还是得从破解上下功夫

网友:
在下载  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D:
老哥,你们刷的时候会出现卡到85%的情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一些,屏幕要么白屏,要么黑屏,开机声音倒是有的,还有那个小电筒是常亮的,所以除了移植自制,碰运 ...

老哥,你刷的时候遇到过卡到85%的情况吗 就像我下面那张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扒了1.99G都没有一个是3M的固件。
我已经备份了原机固件,我现在在猜测原机是不是4M的闪存,准备刷 ...

老哥,你刷的时候遇到过卡到85%的情况吗 就像我下面那张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们刷的时候会出现卡到85%的情况吗

基本上都是刷到60%多—80%多的时候弹出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们刷的时候会出现卡到85%的情况吗

你的是24M+32M这个是应该选3M的固件吧?4M固件应该是32M+32M,估计刷不下,还有你原始固件有没有备份?建议备份后再刷其它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24M+32M这个是应该选3M的固件吧?4M固件应该是32M+32M,估计刷不下,还有你原始固件有没有备份?建 ...

没备份了  现在是砖头一块 哈哈哈哈哈,这个6261真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备份了  现在是砖头一块 哈哈哈哈哈,这个6261真烦

给你个无摄像头的6261试试能不能救活,刷机前如果识别不到usb端口可以捅复位孔,再不行可以去电池再接通电池,然后刷机。反复实验还不行换刷机软件的版本,或者全部格式化手表

网友:
楼主能私密个连接吗 还没关注这种手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把625a刷成普通电话的,可以随便使用的那种,可以自己保存电话,按*#号的那种! ...

这个估计需要大神来重新制作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无摄像头的6261试试能不能救活,刷机前如果识别不到usb端口可以捅复位孔,再不行可以去电池再接通电 ...

感谢,我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无摄像头的6261试试能不能救活,刷机前如果识别不到usb端口可以捅复位孔,再不行可以去电池再接通电 ...

情况是可开机 触屏无反应 手电筒常亮,提示充值,不过还是感谢老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情况是可开机 触屏无反应 手电筒常亮,提示充值,不过还是感谢老哥了

拍个手表图我看看,你的是无摄像头还是有摄像头?感觉这些山寨手表好杂,且都不是公版的,程序都差异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