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伟音功放

楼主(2020-03-26):
朋友给了个广东佛山伟音电子厂生产的功放,型号是AV983。接上家里的音响,发现接主喇叭左声道声音正常,右声道声音很小,无论怎么调左右均衡balance,右声道生意还是那么大,发现没用。接中置的两个,还是一样。但是接后置的两个,左右声道又是正常的。于是开始拆机。发现采用的是东芝的四个功放管,两对A1939和C5196。采用了一个十一CM的小环牛。仔细查找也没发现脱焊的地方,两个保险也没烧。面板上的几个旋钮都不太好使用,除了balance完全失效外,其他基本都还可以凑合用,年代久远没办法。后来看帖子,说是有可能是那个左右均衡电位器坏了,导致两个喇叭声音失衡。请问高手,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吗?另外还问个问题,只有四个功放管,而功放面板上写的六声道,是不是虚标的?不是六声道,应该是两声道?

网友A:
平衡调节可有可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调节可有可无的

如果电位器坏了,对左右声道没影响吗?

网友(2020-05-27):
酒精清洗一下电位器?

网友:
要么就直接换相同参数的电位器,要么就直接跳过前级板,不然回头只要前级有电风吹草动,声音变化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