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蓝牙门禁卡!

楼主(2020-03-26):
不知道是不是蓝牙的,最近前档贴了3M膜,这玩意儿就失灵了,看来是3M阻挡了大部分的红外光线,拆了看看这东西内部,大佬们看看这东西是不是蓝牙的?

网友A:
不是蓝牙,无线的,433mhz频段,相当于一个遥控器,但是不需要人工按,红外接收头收到门禁发射的红外信号后激活发射无线信号,对红外信号中的数据进行某些算法后发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蓝牙,无线的,433mhz频段,相当于一个遥控器,但是不需要人工按,红外接收头收到门禁发射的红外信号后 ...

433MHz,也相当于一个对讲机

网友:
板子上印着far card,有红外发射管,似乎没蓝牙什么事。空焊盘和天线意味着板子可能是通用蓝牙的,只是没焊上去。

网友:
门禁系统很多带有蓝牙功能,但这个卡不是蓝牙,同样小区一些使用钥匙牌开门的,也是ID卡或者IC卡,如果失效了,通常说法叫消磁了,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磁性。

网友:
謝謝分享 是叫蓝牙卡,但不是蓝牙的。  小心搞坏了,我那个就换个电池,测下待机电流,不好使了。。。。。。。。

网友B:
433的RFID,贴膜把红外接收器挡住了,换角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的RFID,贴膜把红外接收器挡住了,换角度试试。

这东西有没有身份识别的作用?就是会有期限限制,比如车位到期,这卡就不能用了?还是说这设备只要没坏,就能一直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