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拇指姑娘-Nico nature小桃红M2超迷你手电

楼主(2020-03-26):
看到坛友在群里卖手电,其中有一只故障的小桃红,用7号电池的,觉得很小巧,就收来了。
这是它的姐妹正常工作的照片

很小巧的机身

卖家上的光斑

哥哥姐姐们

本次主角,故障的小桃红,上电不亮,怀疑9成原因是驱动板坏了,剩下一成概率灯珠挂了,这是卖家拆开的图

灯珠目测没有挂

焊油有点发黄

驱动是CFC升压芯片,怀疑它坏了

根据丝印查到这个芯片PAM2803

买买买,下单手电的同时在马家下单芯片,都是深圳发货,同一天到达
上电测试灯珠果然是完好的,那就只能是驱动板坏了。

二话不说,拆焊修理板子

换完芯片上电还是不亮,法克了,继续查线路发现检流电阻也挂了,0.47欧姆,
手头没有,只能用两个1欧姆的并联,0.5欧姆很接近了

小台钳慢慢压入驱动板,一定要平整,不然接触不良

这次上电欧克了,真不容易

可惜在焊接灯线的时候不小心把镀金焊盘上沾上焊锡了,尴尬

索性涂满得了,再稍微打磨平整

电池空载1.3V

工作电流1A左右,也就是灯珠工作是不超过1W

用18650座充改的电池测试架,很方便

最后是装机,发现电池插进去之后拔不出来,只能焊锡然后拉出来

这是芯片电流计算公式,算下来升压效率好低。。。。

换了节新电池还是不行

拆下负极弹簧再上电池发现是筒身内部加工瑕疵,用小电磨磨了一下内壁底部才解决

其实我不缺手电用,论坛的C8就很好用,一时手痒拍下来维修玩玩哈哈。

网友A:
觉得还是论坛的不锈钢小直好用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觉得还是论坛的不锈钢小直好用些

小直太贵了,换不起啊,手里最贵的是论坛兑换的C8,送人了,剩下的都是十块钱以内的货色哈哈

网友B:
驱动板元件比外甥拆那个多多了

网友C:
不知道一节电池续航有多久?

网友D:
使用一次性电池,,电池放电电流大,续航太短,完全就是个摆设
用充电电池,电压又太低,
本来我也喜欢这种小手电,后来发现,不如直接买锂电的小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使用一次性电池,,电池放电电流大,续航太短,完全就是个摆设
用充电电池,电压又太低,
本来我也喜欢这种 ...

说得很有道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一节电池续航有多久?

连续使用的话感觉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元件比外甥拆那个多多了

哈哈哈,升压的需要电感和二极管,普通调光一颗IC一颗电容电阻就行了

网友E:
我也翻出来一个 ,丢垃圾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翻出来一个 ,丢垃圾堆了

这么巧啊哈哈,干电池筒子过时啦,锂电池手电的天下

网友F:
护花使者,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护花使者,哈哈

闲得手痒,十块钱都能买一个全新铝壳18650锂电筒了

网友G:
采样电阻挂了,然后芯片就拜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样电阻挂了,然后芯片就拜拜了

老款芯片了,保护不到位,以前三块多一粒,现在五毛钱还包邮哈哈

网友H:
将升压芯片换成301D试试,虽然亮度可能会差一点,但是效率估计会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升压芯片换成301D试试,虽然亮度可能会差一点,但是效率估计会高一些。

谢谢,之前看了您的帖子,正打算掳几枚芯片玩玩

网友:
我有个杰特明的jet-u,也是7号电池的,太精致了不舍的用,然后挂闲鱼了好久没卖出去,然后索性自己拿来用了,栓钥匙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