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车机奇瑞RC-826如何接线

楼主(2020-03-26):
捡到一个车机,想改成桌面功放使用
不知道如何接线,哪位帮忙看看好么

谢谢~

网友:
写得这么清楚了  还不会?百度一下这些字母就可以了。老是发帖问,这样是学不到东西的

网友:
acc gnd 电源,FR-前右主音箱,FL-前左主音箱,CEN-中置音箱,RL-左环绕音箱,RR-右环绕音箱。

楼主:
搜索 奇瑞 RC826 百度有一页零一条的信息,没有可以用的
搜索rc826信息多很多,可是仍旧没有可以用到的
假如能找到合适资料肯定不会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 奇瑞 RC826 百度有一页零一条的信息,没有可以用的
搜索rc826信息多很多,可是仍旧没有可以用到的
假 ...

是让你百度标签上的英文定义

网友:
电源正接电源正跟acc,地接地,那些r接喇叭

网友:
BACK UP: +12v
ACC: 辅助电源供电,接+12V机器工作,接地或者悬空整机进入待机。
GND: 地(电源负极)
ILLUMI: 按键灯,一般接12V
REM CTRL: 遥控(方向盘?)控制,不用接
REM GND: 遥控线的地线
TEL ON: 来电指示,不接
其余是喇叭线,一般接前左和前右就行:
F/L+,F/L-: 前左+, 前左-。接喇叭的+和-。
F/R+,F/R-: 前右+, 前右-
R/L+,R/L-: 后左+, 后左-
R/R+,R/R-: 后右+, 后右-

楼主:
有意思,发现不少人真的是想当然而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
但是说话也要负责
所谓负责就是真的做过,有经验而不是乱说话
通过实验  实际是  BACK UP+acc+ILLUMI  同时接电源正极
GND接电源负极
接了左右两个喇叭(其他没接)
当做双声道的收音机 +CD用(六碟)

所以很多想当然而的朋友,歇歇吧,也谢谢了,不要误导人

光接一个ACC 一个GND 屁用没有的
光接GND ACC+ILLUMI的也没用

累了,洗洗睡了

楼主:
感谢 吃草的狼  回复的图正解
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吃草的狼  回复的图正解
非常感谢

外壳制作还是个手艺活需要下点功夫,要不就TB一个木质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壳制作还是个手艺活需要下点功夫,要不就TB一个木质外壳,

要便宜简单省力,直接用木头的红酒盒子

网友(2020-07-19):
BACK UP+acc+ILLUMI  同时接电源正极
GND接电源负极

记号。12V电源地直接接外壳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