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防短路插座灯泡容易碰碎怎么办?看我的改造

楼主(2020-03-26):
    做了一个防短路的插座,经常用,灯泡碰坏好几个了。用矿泉水瓶子给灯泡做了一个保护罩,安全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哈哈,有一种金属网罩卖的,不过临时用用,塑料瓶也凑合

网友A:
散热不行啊,上铁罩子吧

网友:
白炽灯泡工作温度很高,没有通气孔

网友:
N年前就是这样搞了,用个脉动的 比较厚,也不拍摔到,记得打几个孔散热

网友:
底座太轻,搞点水泥进去就不会倒了

网友B:
简单粗暴,我喜欢,就要要考虑散热

网友C:
不能用塑料壳子的LED球泡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塑料壳子的LED球泡灯吗?

不能,白炽灯本质是电阻。使用时串在待维修负载上,如果负载短路那灯泡就亮了,不会引起太大的损坏,如果负载没问题那相当于串联一个电阻而已,负载还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白炽灯本质是电阻。使用时串在待维修负载上,如果负载短路那灯泡就亮了,不会引起太大的损坏,如果 ...

用电烙铁代替不行吗

网友:
防君子不防小人,猛劲或掉落一样不保

网友E:
如果用电炉丝充当灯泡,然后并联一个小功率灯泡,藏在里面,有没有效果呢?为啥要用大功率灯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不行啊,上铁罩子吧

试机时间不会长,不用担心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粗暴,我喜欢,就要要考虑散热

打了几个孔的,没拍清楚。

网友F:
找个报废的大LED把这个放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报废的大LED把这个放里面

led灯罩不透明,电流小时不方便看灯泡亮度。

网友:
旁边开几个孔,以便散热

网友:
整一个小的卤素灯管装插座里面,就不容易碎了

网友:
用220V的卤素灯泡,可以放到座子里面,不过要注意不能工作太久,这样就不会怕碰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用电炉丝充当灯泡,然后并联一个小功率灯泡,藏在里面,有没有效果呢?为啥要用大功率灯泡呢? ...

理论可行,但没有直接串联一个白炽灯泡简单实用,而且可以根据负载大小更换不同功率的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