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铂瑞电动牙刷

楼主(2020-03-26):
看到电动牙刷想试试,网购一支铂瑞,拆开看看,感觉电动牙刷就是个坑。

网友A:
去年买过这个样的!同品牌的,实际的效果还不错,用惯了电动的再换回手动的感觉刷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买过这个样的!同品牌的,实际的效果还不错,用惯了电动的再换回手动的感觉刷不干净。 ...

只用了一次,就是震动,感觉达不到高频,不会有效果,用不习惯。

网友B:
同款,电池质量不行,充几次就坏了,好像是14500的锂电池吧

网友:
这个做工还是可以的,总比那些一次性不能充电的垃圾强多了。不过不要相信他是什么德国的,其实就是起了个洋名而已

网友C:
不是说电动牙刷是个坑,只不过这种牌子的产品才是坑。推荐买松下、飞利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电池质量不行,充几次就坏了,好像是14500的锂电池吧

看原来的贴子是两节1.2v电池串联的,现在是14500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电动牙刷是个坑,只不过这种牌子的产品才是坑。推荐买松下、飞利浦的 ...

个人感觉震动的是个坑,往复式的才是王道。

网友D:
电机连接杆断了???

网友:
不可更换电池都是坑,而且没实惠的副厂刷头。前年买的博朗两节五号电池,改成14500钴酸锂锂电池加占位器用到现在没事,副厂刷头每个几元钱,要用原厂刷头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连接杆断了???

故意掰断的

网友E:
这种才20块左右吧,起码买50以上啊。。。

网友:
拆铂瑞电动牙刷

网友F:
没看出是什么结构,电机是旋转的,带动偏心轮震动的?

网友:
电动牙刷要买磁悬浮声波马达,无线充电那种才好。

网友:
你这个还是大电机,我的拆开看看是手机的震动电机,不过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看出是什么结构,电机是旋转的,带动偏心轮震动的?

是的,轴的顶端带一个偏心铁块,和手机震动电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才20块左右吧,起码买50以上啊。。。

领卷后买的12.8,是很便宜,估计和价格也有关系吧。

网友:
飞利浦的在用

网友(2021-09-10):
引用 楼主:
看原来的贴子是两节1.2v电池串联的,现在是14500锂电。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0571788
29元,我三年前的产品。用了三年不工作了。估计电池没问题是电路板进水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