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种该怎么接线?

楼主(2020-03-26):
一个三开双控的开关。这个是原开关接线图。这个是我接的图。开关控制三个室内灯。黄色是屋顶氛围灯。红色为射灯。绿色为火。两个蓝色不知道怎么接了。蓝色是管大灯的。大灯由两个开关控制。一个是这个三开开关中间的那个。另一个是进门处单开双控控制。

网友:
虽然看不清楚,但是 感觉 另一个蓝线    接L22

网友:
双控灯就是两个单点双触头开关,明白原理图,再用万用表搞清那个是公共点在接线就轻松了,双控灯控制一个灯泡,两个开关中间需要两根线,如果没有预留用原来的线路是改不了的,先找到原来的火线和零线,在找到灯线就好接了,你找的不清楚看不出来

网友A:
蓝色线都是进门处单开双控过来的话,两根蓝色线分别接L21,L22

网友:
实在看不清。

网友:
蓝色大灯还缺两条线。

网友:
建议楼主画个图哈哈哈

网友:
原来接线对的话按标号哪个卸下来的上哪个,这种通用的内部走线和外面标号孔位都一样,按道理进线都应该是无角标的孔,但是1和3单控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色线都是进门处单开双控过来的话,两根蓝色线分别接L21,L22

谢谢。昨天搞好了。蓝线接l2和l22。l1l21l3串火线。还是很早以前电工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