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风帆应急启动电源,顺带问下怎么激活。

楼主(2020-03-26):
一个风帆启动电源,放了一年半,拿出来用的时候电池已经饿死了。本想跳过保护板直接冲看看。拆开懵逼了,看不懂。问下大神怎么激活。本来现在电池只有8V不到了。正常应该有12V以上。

网友A:
用普通锂电充电器,分三次充电,你不怕时间长的话,4056什么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普通锂电充电器,分三次充电,你不怕时间长的话,4056什么的都行。

怎么冲呢,用原机自带充电器插充电口显示电池满的,冲半天也没发激活。应该要跳过保护板冲吗?

网友B:
对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B+ B1 B2,应该是对应的三块电池的各个正极。B1只有3v,二另外两个却有7v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每个电池单独充电就可以了

是不是接B1b2b+一个脚,另外接一个负极到黑色口。一共三块电池,一块3V。其他两块都7V以上。改用多大充电器冲呀,原先的保护板要去掉吗

网友:
这个是三块电池并联的吧,测一下电压就可以找出单个的电极了。板子带均衡而已,分开来充电即可

网友:
还能救活?就算活了寿命也没有一半了吧

网友:
救回来估计电池一致性也不好

网友C:
这是三个电池串联的,b-到b1是一节,b1到b2是一节,b2到b+是一节,每节是4.2V。看看是不是b2到b+这一节没电了。用4.2v单独给它充电

网友D:
把每节电都补到3.X以上,就能用原充电器充电。要稳妥些的话,各自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三个电池串联的,b-到b1是一节,b1到b2是一节,b2到b+是一节,每节是4.2V。看看是不是b2到b+这一节没电 ...

B-到B1有3.7V。B1到B2有3.7V。B2到B+是短路的。三块电池串联实际输出端只有两块电池的电压。不知道什么鬼,怎么会短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每节电都补到3.X以上,就能用原充电器充电。要稳妥些的话,各自充满。

有一块电池短路的,是不是没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块电池短路的,是不是没用了。

如果有一块电池短路的话建议拆下来,换新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一块电池短路的,是不是没用了。

怎么知道那个电池是短路了?只是没有电了吧?就单独充这个电池,看能不能充起电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那个电池是短路了?只是没有电了吧?就单独充这个电池,看能不能充起电来,试试看。 ...

万用表测短路了。可能电池里面正负极碰一起了吧。

网友:
饿死可惜了,估计还是个童子一次被用过吧

网友(2020-05-27):
先行放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