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台电SM2258XT 2片闪存不能开卡

楼主(2020-03-26):
台电2片   29F64B2AMCTH2   120g 试了几个都提示好像是id错误。不能开卡 需要哪个版本的开卡软件啊

网友A:
根据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可能是B16A或B17A制程的颗粒,找对应的包试试。
或者根据颗粒ID查一下,具体是哪个制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目前得到的信息来看,可能是B16A或B17A制程的颗粒,找对应的包试试。
或者根据颗粒ID查一下,具体是哪 ...

你好大神问一下 怎么查是什么制程的

网友B:
MCTH2啊 好像太新了 没有放出来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CTH2啊 好像太新了 没有放出来固件吧

弄好了  可以量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弄好了  可以量产

用哪个工具啊,能发个说下吗?我的问题也是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