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力信兴业的POE电源,主要用于无线AP,全日系电容,做工用料份量没得说

楼主(2020-03-26):
高压侧电容是nichicon尼吉康的,低压侧的两个日化和一个rubycon红宝石的,电源管理芯片是SG6841SZ3,整流管是ST的STTH12R06FP快恢复二极管,600V2A的,开关管是K10A60DR场效应管,600V10A的,氧化锌压敏电阻TVR14561四个,TVR14820一个。这个可能家用比较少,但是对于安装室外或者办公区的无线AP是非常方便的,我买了是为了改造一个音频指示灯和准备在客厅梁柱装一个AP覆盖整个家,音频指示灯要48V电源供电,还只有poe电压合适。

网友A:
应该是用1236强供电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用1236强供电的电源

应该就是用到2根,我记得是,还没用的,专门有一种poe供电的小连接盒的,两头连接网线,中间有个电源插孔,插48V电源,省了电源线,直接在网线上提供AP的供电

网友B:
poe反向供电器?

楼主(2020-05-31):
引用 网友B:
poe反向供电器?

就是poe供电方式AP或者路由器的电源吧

网友:
那么大个的431:shocked::shocked::shocked:

楼主:
这块板子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