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 U盘,又出问题了。掉盘不认了。

楼主(2020-03-26):
刚刚做好的2246EN U盘,做好后跑圈,没装外壳,可能是有点热。第一圈正常跑过了,跑第二圈时掉盘了。
现在的现象是插电脑不认盘,捅菊花也不行。不管捅不捅菊花,插进USB时大概过六七秒钟会有USB设备插入的声音,但就是不认盘。
估计哪里的问题,实在不行找个高手帮我修修啊,新买的盘子

楼主:
补充一下,插上去指示灯也是不亮,跑圈的时候还在闪的。

网友:
我修过2次46en的U板,有一个是桥有问题,有时认,有时不认(不知道是虚焊还是芯片本身问题),换了一个桥之后,暂时没问题。
另一个是主控虚焊,加焊后恢复正常。

指示灯是46en的指示灯,46en工作,指示才灯亮,桥好的,46en不工作,插电脑会有发现新硬件的声音,但灯不亮。
你自己先判断一下,是桥问题还是46en问题。

网友A:
新买的找人保修啊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用,买个盒子、原装的ngff多好,起码全部都能一年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买的找人保修啊

你想多了兄得,DIY的这种半成品是焊接不保,上锡不退的,这已经是明规则了。
所以坏了只能自己修。我家里已经攒了一盒子坏的U盘主控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非要这样用,买个盒子、原装的ngff多好,起码全部都能一年保修 ...

DIY的乐趣啊,哈哈

网友C:
裸奔跑EN的U盘,醉了!不热死才挂,CNC外壳垫好散热垫,跑圈也能破100度!基本EN跑圈,我都在CNC外壳上再压个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奔跑EN的U盘,醉了!不热死才挂,CNC外壳垫好散热垫,跑圈也能破100度!基本EN跑圈,我都在CNC外壳上再压 ...

哈哈,没经验啊,我就贴了两片铜片在F颗粒上

楼主:
先征求下大家的经验,然后再动手怕东搞西搞,哑巴治成残废了

网友:
2246EN的U盘这个很热容易肾虚

楼主:
某宝上的这个板子,几家销量大 的都下架了

网友:
给个建议,如果你用的是低温焊锡(138度),那么建议你把闪存和主控都重新拆下,值球,再贴。

我之前旧版试过差不过的问题,跑圈过热导致焊锡电气性能变化,部分虚汗之类的,最终除了桥接没有重新焊接过外,都焊接过一遍就好了,连开卡都不用重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某宝上的这个板子,几家销量大 的都下架了

现在好像就制作者自己(天已微冷)在卖了

网友:
排除温度的问题后可能就是颗粒本身的问题了  跑RDT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像就制作者自己(天已微冷)在卖了

作者是球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作者是球球吧

红板子是天已微冷的,貌似说他是抄板然后加宽了缓存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