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羽博移动电源

楼主(2020-03-26):
朋友给的,说是一会就没电了,拿过来拆开看看电池先测试容量,打算换三个三星33G,容量约9500

7800的,8个卡扣,撬开

7800的,8个卡扣,撬开

3个2600的18650,不知道什么厂家的

3个2600的18650,不知道什么厂家的

网友A:
单片机型号改成了羽博自家,充电跟七电类似,单片机纯软件控制LM358运放芯片,过热容易导致恒压充电失控,最好配合精工保护板芯片。我以前在大柳树市场里,收过两三个旧的小羽博充电宝,第一个15元是MPS双向同步整流不错,后一两个每件10元,缩水成纯软件线性充电,加二极管整流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型号改成了羽博自家,充电跟七电类似,单片机纯软件控制LM358运放芯片,过热容易导致恒压充电失控, ...

改芯片就不会了,就会换电池

楼主:
电池废了,一节632毫安,一节367毫安,还有一节没有测试完

楼主:
已经装了3节三星33G,输入1.2A,输出5V1.5A,加大负载就是4.74v1.5A。几百毫安的电池已经扔了,剩余的一节还没有测试完成,目前3.38v1500毫安,估计容量不多了,测试充电器Lii500

网友:
电池不行就换电池吧,板子做工还行,有那么大一片铁片辅助散热。

网友B:
板子不咋样,还是算了吧。

网友:
上次还看谁还卖这个18650电池来着,原来是这里拆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咋样,还是算了吧。

成本0元,不纠结

楼主:
一节632毫安,一节367毫安,还有一节1750毫安,电池全扔了

楼主:
充满电测试4.19V

网友C:
我1200毫安都舍不得扔。你1700多毫安的都扔了。豪无人性。我最好的电池才1700多毫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1200毫安都舍不得扔。你1700多毫安的都扔了。豪无人性。我最好的电池才1700多毫安。。。 ...

手里有几种18650,2000毫安几百个,2500毫安10多个,2600毫安20多个,3100毫安40多个,你说2600容量缩水1700多还有啥用

网友:
我2600毫安的30多个,3300毫安的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