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我的intel 530 现在写入不到10g就卡住了,需要断电重启才行

楼主(2020-03-26):
还有救吗?

网友:
升级固件试试

网友A:
没有重映射块,但也没有备用块,挺奇怪的数据。
有质保走售后,没质保死马当活马医:升固件,用ssdtools优化,做安全擦除,30分钟大法……一条龙+大保健伺候之。

如果还不行,拆颗粒搬板子再续命吧。

楼主:
我记得我买来时候升级过,然后现在升级提示 请联系您的系统供应商,获取此驱动器的最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重映射块,但也没有备用块,挺奇怪的数据。
有质保走售后,没质保死马当活马医:升固件,用ssdtools优 ...

擦除不了

网友B:
530 直接可以升级,去查一下,530和535 都可以升级,官方有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530 直接可以升级,去查一下,530和535 都可以升级,官方有程序。

Intel SSD Toolbox吧?更新是灰色的。

网友:
DC32这是官方版本 应该有新固件升级吧  下个新的英特尔工具箱  做SE安全擦除要删除所有分区 然后热拔插电源线再插上  其实SF2281这个主控最大做到360G就极限了 做到480G去的话反而性能下降 不太稳定 应该是主控能力不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ntel SSD Toolbox吧?更新是灰色的。

有个单独的固件更新可以找一找,我已经升级过几块530和53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