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七彩虹13000mah充电宝

楼主(2020-03-26):
估计没人拆这个牌子的充电宝,算首拆吧,,电池是不是三星动力型锂电池,不懂。谁知道,无线手电钻能不能使用。机身两个USB插口,一个2.1A一个1A输出。数码电量显示电量。放图:

网友A:
应该是111镍钴锰普通三元锂电池,每个单体额定放电输出电流1安,额定充电电流500毫安。当初我在二手东十几次没抢购到,只抢购成功一次,跟抽奖有一拼。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容量型电池,充电宝不可能给你动力电池(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除外)

网友C:
这个充电宝当时京东59甩卖,后来发现原因是插上充电器会直接显示100满电。实际上是电量不足然后充不进电。要在不上电的时候按电源键电量会以秒速从100往下掉。

网友D:
我记得京东39买过!现在还在服役,三星的2600挺好的。

网友:
ICR开头的就不是动力电池了,三星26F也不错了,就老老实实当充电宝用吧

网友:
京东39买过2个!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E:
n年前就有一堆拆解改造的了哈,这个是容量型电芯,用在手电钻不合适

网友F:
我买过一金属壳的,用了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普通的容量型电池,充电宝不可能给你动力电池(汽车应急启动电源除外) ...

很对,很有道理,动力电池产品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11镍钴锰普通三元锂电池,每个单体额定放电输出电流1安,额定充电电流500毫安。当初我在二手东十几 ...

是那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充电宝当时京东59甩卖,后来发现原因是插上充电器会直接显示100满电。实际上是电量不足然后充不进电。 ...

有一次电量用到百分之四十时候插电充,数码显示百分百,拔掉电源,按动电量显示键,等它降到百分之九十二,再插电充,观察一个小时,数字不变还是百分之九十二。p

楼主:
引用 网友E:
n年前就有一堆拆解改造的了哈,这个是容量型电芯,用在手电钻不合适

哦,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过一金属壳的,用了好几年

用的不到100次,这个有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京东39买过!现在还在服役,三星的2600挺好的。

我当时100多买的

网友G:
这充电宝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楼主(2020-05-03):
引用 网友G:
这充电宝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后来使用,充电不识别,电路设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