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导电斑马条怎么安装?

楼主(2020-03-26):
弱弱的问个问题,买了个老式的液晶屏幕游戏机,屏幕是

lcd导电斑马条连接到板子上的?

手贱拆了之后再按上不太好使了。。。。

谁能救救我。。。这玩意安装需要什么技巧吗

网友A:
除了加热压接,没其他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加热压接,没其他好办法。

附议,字数补丁

网友:
带状柔性薄膜型,用热压法压接;橡皮条状的直接固定压接,清洁后可以反复拆装。

网友B:
网上有卖斑马条的,买条新的,重新热压才靠谱……

网友:
如果是橡胶条,需要用刀子将两面黑色的刮一刮
如果是透明纸那种,在烙铁和斑马纸之间垫一张车票那么厚的纸,来回烫一下就行。如果老化烫了还粘不住,要么下面垫弹性的东西撑一下,要么淘宝买新纸换。

网友:
橡皮条 端面刮刮

薄膜纸需要下面的设备

网友C(2025-03-18):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卖斑马条的,买条新的,重新热压才靠谱……

橡胶条的怎么热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橡胶条的怎么热压?

橡胶条的不用热压哦!

网友(2025-04-28):
橡胶条的话,正常情况下压紧就可以了,可以尝试把两边的接触面擦干净重新试试。
如果是斑马纸的话,建议从淘宝上重新买新的斑马纸替换。有些斑马纸用久了拆过之后就不能良好接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