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问功放机上继电器的代换型号

楼主(2020-03-26):
原机上这3个继电器早年曾经拆下来拆开打磨过,下面是6只脚的,单刀双掷?现在又不行了,想把它全换掉,但是在立创上那么多型号的继电器搞的头都大了,关键是没有标注尺寸。请坛友帮忙。

网友:
你搜一下115F   24V  6脚

网友A:
跟我上次搞自家那个老马兰士功放一样,原来用的是高见泽的,六脚,如下图,淘宝找不到,只找到欧母龙8脚的,脚位一样,只是多两只脚,就是左边的两排脚变成三排。买了两个,想着把没用的两个脚剪掉代用,后来在等快递的过程中用细砂纸和WD40把原来的高见泽修好了,快递到了以后又懒得再拆机了,一直放到现在。

就是下图这种欧姆龙,咔嚓掉两只脚。

如上图,把常闭的第2脚,第7脚咔嚓掉,就OK了。一般功放里面那个音箱延时保护电路里的继电器都是用的常开的,不过谨慎起见,楼主还是先拆下来用可调电源测试一下原继电器脚位功能是不是和这个欧姆龙一样的好一点,以免买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上次搞自家那个老马兰士功放一样,原来用的是高见泽的,六脚,如下图,淘宝找不到,只找到欧母龙8脚的 ...

感谢回复。刚刚手电坛上有坛友告诉我买欧姆龙的g2r 1a e 。去淘宝一看,完全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上次搞自家那个老马兰士功放一样,原来用的是高见泽的,六脚,如下图,淘宝找不到,只找到欧母龙8脚的 ...

哈哈,你这个96年出生,我的好象晚2年。都是上个世纪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