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求教水工方面的知识,见图

楼主(2020-03-26):
老房子里的,我想拆下球阀应该从3开始,要先松开它,扳手旋转是正时针还是反时针方向?(本来想试试的,因为看到已锈蚀,所以不敢妄动}请指教:!,是先旋开3吗?2,松开旋转什么方向(正\反时针)3,操作时要注意的地方,谢谢,让大佬见笑了,小儿科的问题,呵呵

网友:
应该先动活接3吧

网友A:
先卸3上的大螺母,逆时针是松,不需要太大劲,里面有个垫圈

网友B:
先拆活接3,把中间的螺母逆时针拆松,然后把活接的上螺母拆掉,再继续把丝接2逆时针拆掉,再把球阀的把手固定螺母拆掉(否则你拆不掉球阀)并取掉把手,然后把球阀拆掉。
换新球阀按以上反顺序来,记得每一个丝扣连接的地方缠好生料带。

网友:
楼上安排的正确

网友C:
拆解方向如下图,首先左右手各持一把锤子,将锤子对称放在活结大箍的两侧,一个锤子轻轻的敲打几下、另一个锤子迎合,而后用两个板子上下其手,下面的扳手向左侧用力、上面的扳手向右侧用力并保存上侧的扳手不动,用巧劲就搞定了,阀门也是向左侧旋转可以拆下来,只是要记得将阀门扳把拆掉,否则会影响旋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活接3,把中间的螺母逆时针拆松,然后把活接的上螺母拆掉,再继续把丝接2逆时针拆掉,再把球阀的把手固 ...

谢谢帮帮团/原创作者,诲人不倦,指教具体入微,暖心啊,再笨的小白也能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解方向如下图,首先左右手各持一把锤子,将锤子对称放在活结大箍的两侧,一个锤子轻轻的敲打几下、另一个 ...

又是帮帮团的,这团队太棒了,谢谢你的具体描述操作过程,这是手把手的传授啊,令人感动。

楼主:
学到了,这个叫活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卸3上的大螺母,逆时针是松,不需要太大劲,里面有个垫圈

谢谢您的传授

网友D:
这种球阀最容易坏,到最都是关不严或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解方向如下图,首先左右手各持一把锤子,将锤子对称放在活结大箍的两侧,一个锤子轻轻的敲打几下、另一个 ...

很专业的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球阀最容易坏,到最都是关不严或打不开

球阀在使用时最忌讳半开半闭,要么就全开要么就全闭这样就会好很多,半开时球体迎水面积累水垢就很难再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球阀最容易坏,到最都是关不严或打不开

老师傅所言极是,我只是换水嘴开关过几次就不能关闭了,质量太差

网友:
闸阀质量好些,建议买

网友:
严格按6楼的方法做

网友E:
一节水管要整这么多接头,哈市ppr省事,换了

网友F(2020-06-15):
引用 网友E:
一节水管要整这么多接头,哈市ppr省事,换了

安装截止阀最好还是留个活节

为以后维修方便

而且有的地方还 必须安装活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安装截止阀最好还是留个活节

为以后维修方便

老工程没办法了,新工程最好用伸缩活,这样自己就可以有足够的操作空间。

帖子这种,打开游刃以后要钟摆式移动一下,才能下一步操作,伸缩接就不用了,自己缩下去,直接拆阀门。

缺点就是管径细了,毕竟伸缩式套管结构。

网友:
6楼的干法绝对是行家里手。
话说对付螺纹“右手螺旋法则”是王道,什么“顺时针/逆时针”都有玩不转的时候....
右手螺旋法则:用右手握住螺栓,顺着四指方向拧时,螺栓就向大拇指方向移动
譬如右手握住活结3的大螺母,大拇指指向“下”,那么扳手向四指方向拧,螺母就向下移动,那么活接就打开了。如此比顺时针/逆时针靠谱多了~因为顺/逆时针与“从上向下看”或从下往上看“有关~不然咋拧都可以是顺/逆时针!
再有就是不论球阀或闸阀都会卡死失效,需要的是每隔几个月必须开闭一下,使其保持有效状态,就不会发生卡死/漏水/断脖等故障,譬如角阀/水嘴等还应该定期拧松一圈半圈再拧紧,保持随时可以更换的状态,防止需要的关头卡死拧掉头,还得万劫不复去掏断掉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