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汽车速度表模块的测试

楼主(2020-03-26):
收拾东西找到的速度表模块

可以用一个六边形轴的小电机插到速度表背面的洞里 给电机通电 数字就会变化 数字变大还是变小和电机的正反转有关 这个东西没有防止反转的功能

网友:
建议看一下老式的机械电表,很厚的那种,里面有个铝转盘,可以当陀螺

网友(2020-06-06):
楞次定律的速度表。旋转磁铁+铝盘的。
五十年代解放车还有纯机械离心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