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胜利VC890D电阻档、二极管档错误维修案例

楼主(2020-03-26):
手机传图,后续编辑
这个表扔那有两三年了,我哥扔给我的,当时使用,发现电阻档数值不对,电压档都正常。平时有福禄克和其他几块表。这块表就扔那了。今天有空拿出来看看
实测,电阻档测量不对,68Ω的电子显示十几Ω。二极管档开路应该OL,显示0.5几

下面开拆

主控是HY12P66

参考这款主控

原理图也可参考

问题件就是这两个9013三极管(Q1、Q2),手头没有合适的,暂时换了MMBT4401

换后,测试正常

二极管档也正常

坛友维修案例: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7048-1-1.html

网友:
真够厚道的 原件大小都标上去了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版本的890D,用蜂鸣档测220V,结果电阻档有底数了,电容档单位乱跳,貌似就电压档正常,大概是哪里的问题楼主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个0660的万用表有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版本的890D,用蜂鸣档测220V,结果电阻档有底数了,电容档单位乱跳,貌似就电压档正常,大概是哪 ...

如果采样口有问题,那只能换主控了。也有可能是其他几个地方问题,你看一下R7-100欧的电阻,还有黄豆的PTC,再就是那两颗三极管也会影响。试着换三极管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采样口有问题,那只能换主控了。也有可能是其他几个地方问题,你看一下R7-100欧的电阻,还有黄豆的PT ...

有空我看看,谢了

网友(2020-04-30):
我也有一个,电池那接19v烧了,这个主芯片用那个可以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采样口有问题,那只能换主控了。也有可能是其他几个地方问题,你看一下R7-100欧的电阻,还有黄豆的PT ...

请教一下,胜利VC97万用表测交流电压、电阻正常,但是测直流电压有凤鸣,显示屏幕一直闪烁,

网友(2020-06-06):
这种情况都是在蜂鸣档,电阻档测了交流电压380V导致的故障,一般为Q1与Q2(9013占多数)坏,这两三极管都要是串联当二极管用的

网友:
我有两个胜利表,一个vc890c+开机不正常,把电池取下过一会,又能开机,什么情况?还有一个vc890d开机正常,但是测量交直流偏低,因技术不够所以放弃维修,望大神指点

网友(2020-08-17):
厉害,怎么定位故障点的?

网友:
胜利表都用上牛屎了,伤心绝望了

网友(2021-05-05):
引用 网友A:
有空我看看,谢了

你这个修好了么??我这个和你一个情况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2022-04-12):
我的同型号胜利表就是这种故障,有一次不小心用电流档测了汽车电瓶电压,表笔前端火花四溅,换成电压档测了电压就收了起来,很久后再用才发现上述问题。以为是表的拨盘接触不良,拆开没有拍照,V形弹片掉了下来,找了几个版本还原不了,开机就报警,以为丢了一个弹片,束之高阁2年有余。后来在论坛里偶然看到类似问题的,测了一下Q1Q2,发现坏了一个三极管,就找了一个参数更好的贴片三极管换上了,再在论坛上找了个相近版本(依稀记得差两个版本)参考,装上了弹片,复活了不知道用电流档测电压为什么不烧保险,也不知道后续的版本有没有改进这个硬伤

网友:
胜力890D图纸

网友:
跪求楼楼的维修手册之类的资料!谢谢了!现在手头能找到的东西太少了 修表只能挨个拆元件下来测 效率低不说就算偶尔修好也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网友(2022-05-26):
家中常备9013 丝印J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