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电压测试

楼主(2020-03-26):
去年把我的ut61e及ut210e返厂做校准(免费的啊,只出了去的邮费),回来后虽然2表测量的数据一模一样,但是总觉得测量数据总比实际高几个字,然后淘宝
搞了一个基准,经过精心调校,结果比较满意了,不过貌似61e温飘有点大,调好后温度一变数据就变,这个ad584标定值经过对比测试其他基准结论是可信的。
最后一图我这里的低峰期电压,有谁比这高的?

网友A:
ad584的温漂比较大,我感觉61e更可信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584的温漂比较大,我感觉61e更可信一些

584再差也比61的内基准温飘小。
楼主还是把61改外基准吧。基本素质很好的表,值得打磨一下

网友:
你这个AD584LH对环境温度比较敏感,建议自己弄个盒子吧,而且AD584LH的基板没有做“环岛”设计,也会受周边器件影响。
有个比较好的方法解决:拿个铝材瓶盖,罩上去后应该要稳定多了。

万用表标定一般都在恒温恒湿环境中进行,你这样去校准表,受外在影响太大了。

网友:
UT61更换积分电容后(忘了哪里推荐的400V CBB22了),线性非常好,电压档校准后和Fluke 289比也不虚。

如下,上方是校准前,下面是校准后

ut61的问题在于稳定性,这块表我16年底买来对照AD584调整过一次,现在已经有显明偏移了,调整时电位器至少转了1/4圈。
作为对比的Fluke 289,我看系统上校准日期也是2016年,直接怼这个AD584一点问题都没有

另外,这个AD584基准上的电阻似乎有点问题,万分之一的精度测量值应该不会偏这么多。

关于电压,刚好我用个东西是用ADR441BRZ的,试了下,手册上给出的输出电压是2.499~2.501,温飘最大3ppm/℃。我用Fluke 289量,2.5008v,UT61e量,2.501v。所以至少电压档上,我认为 这个AD584卖家给出的值是可靠的

自己没有,同时也不需要高位表的情况下,如果用UT61e,手头有个电压基准还是必要的。

网友B:
61E的芯片支持PLSD(外部软修正)功能,真想一字不动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1E的芯片支持PLSD(外部软修正)功能,真想一字不动就得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了 ...

业余爱好就不折腾了,也没有那个能力,差不多得了,我要求mv级误差不是太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