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真是手欠,秒废一台早期小米蓝牙音箱

楼主(2020-03-26):
单位电脑没有音箱,把家里闲置的小米蓝牙音箱带过来玩玩

这款音箱带有音频输入插口,正好可以连接电脑

没想到刚插上线就崩了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是不是网管把电脑音频输出给街上12v了

网友A:
你是音频线连一个电脑然后再拿别的电源给他充电了吗?
有人这样报销了一个树莓派
应该是其中一个电源有问题,两个gnd之间有电压差,貌似还不止一点

网友:
亲  9.9包邮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音频线连一个电脑然后再拿别的电源给他充电了吗?
有人这样报销了一个树莓派
应该是其中一个电源有问题 ...

是啊,音箱正在充电

网友:
不太严重,考虑修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音箱正在充电

可以测下了,是充电头漏电还是电脑

网友:
烧成这样,不像是原配充电器烧的。

估计是用电脑充电,连电脑音频吧。
供电,音频多点接地,电脑电源走地线形成回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音频线连一个电脑然后再拿别的电源给他充电了吗?
有人这样报销了一个树莓派
应该是其中一个电源有问题 ...

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厉害了

网友:
还真是意外啊,节哀吧,可以申请换台新电脑了,顺便看看旧电脑有没有可拆的来安慰受伤的心灵

网友:
如果只是烧铜箔,那还好,短接一下就好了。

楼主:
后续报道,充电头也踏马坏掉了~~~~损失大了

网友:
对地短路了,袅袅青烟呀

网友:
只是充电头的问题吗?弄得我都不敢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