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腾达W18E(W15E千兆)路由器,散热片也精简了

楼主(2020-03-26):
百兆版是博通的,千兆就换成高通全家桶了(QCA9563 + QCA8337),散热片也精简了,四根天线,2.4和5G各两根。

网友A:
看做工也不怎么样,都企业级了

网友B:
这特么的外壳做这么大干什么?!国人的认知真可怕。

网友:
网线水晶头做成这样,我想给差评!

网友C:
不见闪存的呢,集成在IC内?

网友:
就这硬件配置…难道只要带个铁壳子就叫“企业级”?

网友D:
高通芯片的性能还是不错的,比博通芯片强,尤其是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做工也不怎么样,都企业级了

你是没有见过水星的企业级路由器,还不如腾达

网友:
我认为不如K2T……

楼主:
拆开时还通电联着网,买它是因为支持三网叠加和载机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特么的外壳做这么大干什么?!国人的认知真可怕。

壳子大是因为有的型号电源模块内置。

网友:
就是家用级的机器换了个铁皮,有可能固件会好一点。

网友:
没有内置电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见闪存的呢,集成在IC内?

闪存应该在背面,路由还在使用中,只拆了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通芯片的性能还是不错的,比博通芯片强,尤其是无线。

摸了一下芯片 ,裸着的芯片都不热,比联发科的温度低多了,用摸过联想新路由mini的芯片,都烫手。

网友:
和K2P基本一个档次,国产尿性,加个铁壳立马身价倍增,摇身变企业级,要说国产企业级,我只信华为中兴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特么的外壳做这么大干什么?!国人的认知真可怕。

上机架用的

网友:
老款百兆的好像 有4个 pa,这个只剩下两个了

网友(2020-09-27):
5G芯片反而有散热,另二个主芯片,天线可惜也是焊接的,拆机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特么的外壳做这么大干什么?!国人的认知真可怕。

散热好吧?你不信去看看mer1200g,联发科cpu发热贼大,隔着金属外壳都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