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MARK一下贝尔G-140W-C光纤猫

楼主(2020-03-26):
来MARK一下贝尔G-140W-C光纤猫偶然看到一款光纤猫,配置蛮顶级的,至少价格不贵
http://www.chinadsl.net/thread-139329-1-1.html

同期同款8546V,8145。

256MB的WINBOND SIP闪存
512M的DDR3 内存芯片
CPU的介绍和网址只有7525的 估计7526是25的升级版
2.4G 芯片是MTK的MT7592N
5G芯片是 MTK的MT77612EN
网上破解的貌似寥寥无几,试试看吧。

网友:
闲鱼有卖的,关注过,想想自己的200m宽带 还是算了,现在联通带的就够用没买

网友A:
自己有一台,刷固件刷废了,现在启动不了,有牛人的话,50包邮给了坛友,自己搞TTL的时候把焊盘弄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一台,刷固件刷废了,现在启动不了,有牛人的话,50包邮给了坛友,自己搞TTL的时候把焊盘弄掉了, ...

贝尔光猫没人折腾,价格提不上去,倒是同期华为8546V溢价严重。

网友:
这是要想剁手?

网友B:
G140W-ME,G-140W-C,这些光猫我销售了好多,论速度还不如移动送的光猫吉比特H2-3,CPU是海思Hi5662H,

CPU印有en7525,en7526,telnet实际上都是EN7512,CPU频率700MHz,MIPS 34Kc架构,单核多线程的处理器。

网友B:
贝尔G-140W系列,二年前技术破解都很成熟了,你论坛等级这么高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论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贝尔G-140W系列,二年前技术破解都很成熟了,你论坛等级这么高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论坛的? ...

潘总,我有个塑料壳的MA5671,能帮我设置一下,让它能用在纯光电转换的网络上吗?

网友D:
这猫我用过,telnet能开,配置文件随便改,挺好的,手动设置dns,然后把java虚拟机干掉,删java的用户就行,这样就可以起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140W-ME,G-140W-C,这些光猫我销售了好多,论速度还不如移动送的光猫吉比特H2-3,CPU是海思Hi5662H,

C ...

华为的猫长期挂机下载死的特别快,除了改桥接,在我自己手里和周围朋友都死了好几个了,死的症状就是自动重启或者一高速下载就重启,重度使用海思真不如mtk,唯一的优势就是2.4G比mtk快,然而现在不用5G根本不能满速,我现在用中兴,CPU打的中兴标,估计也是mtk的马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有一台,刷固件刷废了,现在启动不了,有牛人的话,50包邮给了坛友,自己搞TTL的时候把焊盘弄掉了, ...

能卖50那RP不错,这波血赚,我那个好用的才卖了3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潘总,我有个塑料壳的MA5671,能帮我设置一下,让它能用在纯光电转换的网络上吗? ...

SmartAX MA5671分金属外壳版与塑料外壳版,配置一样,支持GPON,支持EPON,提供4个GE。
输入192.168.100.1,光猫默认的ip地址账号:telecomadmin 超密:admintelecom
直接改桥接,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贝尔G-140W系列,二年前技术破解都很成熟了,你论坛等级这么高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论坛的? ...

论坛等级高不能说明一切,有些东西没有兴趣是不会去弄的。在贝尔光猫之前,我还玩了AC9,在AC9之前,我还想折腾8245。差点绕了大圈。
华为8546是玩不起了,贝尔这款性能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猫我用过,telnet能开,配置文件随便改,挺好的,手动设置dns,然后把java虚拟机干掉,删java的用户就行 ...

另一款贝尔好像有提到java的虚拟机,很占用内存,但是到手的贝尔用起来还挺顺畅的,发热也还好,没感觉会卡网,卡网应该也是移动网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款贝尔好像有提到java的虚拟机,很占用内存,但是到手的贝尔用起来还挺顺畅的,发热也还好,没感觉会 ...

是固件bug,DNS中继的问题,手动指定DNS就好了,只是移动宽带本来就坑看不出来,我是用在联通宽带上

网友E(2020-11-16):
贝尔G-140W-C和中兴F663NV3a前面是17年的产品后面一个是19年的产品,这两个到底那个更好?感觉移动的网不是很稳定,这两个猫那个网速稳定一点性能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贝尔G-140W-C和中兴F663NV3a前面是17年的产品后面一个是19年的产品,这两个到底那个更好?感觉移动的网不是 ...

G-140W-C这个可以刷三巨头的界面,双频4个千兆网口,各种破解什么的,配置不错可玩性高,联发科全家桶,缺点是内置天线,信号一般。F663NV3a单频的,四个网口只有一个千兆,剩下的就不用再对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G140W-ME,G-140W-C,这些光猫我销售了好多,论速度还不如移动送的光猫吉比特H2-3,CPU是海思Hi5662H,

C ...

潘总,现在还有这些光猫卖吗?我想要个广东联通能用的(有固件能刷机,我自己可以动手刷),GPON,带USB+WIFI+千兆LAN(最好4个)。

网上一大堆各种型号的,都不知道哪个好,哪个是全千兆的。大家有什么好推荐,也不妨说一下,先谢了!

网友:
我以用前的也是这个型号,感觉2.4G速度慢些

楼主(2024-01-05):
引用 网友B:
贝尔G-140W系列,二年前技术破解都很成熟了,你论坛等级这么高还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论坛的? ...

潘总,我这次升级了300兆宽带,但是跑起来只有140左右。
查了一下后台只给我100m速率,是不是还是被限制。
我恢复出厂后用loid注册了一下,老是不成功。
后来用超密直接设置才成功有网,但是依然是140m左右宽带。
后面工程师说不然就办个移机光猫就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