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白菜迷你OLED屏T12控制器可用的固件分享

楼主(2020-03-26):
       前段时间买了一块大白菜的迷你控制板,感觉软件不好用咋好用,然后天天逛各类论坛无意间找到了可用用在大白菜控制板上的固件!

以下是刷机口定义,如果刷机失败请将rtx和txd对换以下

先按F8识别芯片型号,然后按下面图片做好对应设置

网友:
除了看上去高大上以外还是数码管最简单清晰明了

楼主:
忘记说了 桔子的迷你主控和大白菜的迷你主控都能刷

网友:
虽然用不上,也加分点个赞

网友:
谢谢分享,暂时用不上,mark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哪位朋友有这个板子的pcb图吗

网友:
mini版,大叔版,也可以用不

网友:
这个板子文件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 桔子的迷你主控和大白菜的迷你主控都能刷

大白菜控制板就是找桔子代工的

网友:
可能没学过单片机的会觉得这么刷来刷去的比较新鲜吧,或者说各式各样单片机控制T12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个UI的设计

网友:
不错。t12电烙铁好用

网友B:
这个白菜好多钱一斤呢,TB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白菜好多钱一斤呢,TB买的?

某鱼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白菜控制板就是找桔子代工的

请问桔子代工是哪家呢?我搜索,只找到卖桔子的。

网友:
以前接触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铁,方便发邮箱不34496344@qq.com
再加一张元件面高清杀猫大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