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颜值满分】TPA3116迷你功放机

楼主(2020-03-26):
50W+50W的D类功放
24v供电

≈砖块

莲花头输入

打开上盖

骚红色的散热片,实际运行的时候温升很低

TPA3116芯片

10个电容,参数忘拍了

原来的输出线好像细了点,换掉换掉

之前红色的指示灯不好看,干脆换成蓝的

有一个bug,开关关掉后LED还是会亮,除非拔掉电源

应坛友的墙裂要求,我又拆了一次
WIMA电容参数

主绿波电龙参数为470uf35v
共470*10=4700uf
——END——

网友:
看起来比较漂亮,不知道效果如何?
D类数字功放好小巧哦,老式对管的散热片都好几斤。

网友A:
科技的进步啊,现在一台50w功放可以做到这么少的零部件

网友B:
我也一直想买这种功放,你这个不带蓝牙,不过淘宝就那么几家,,,有点贵,有些店做工还很差,这个做工相对好一点,

网友C:
听来听去还是 opa2604+tda2030 耐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想买这种功放,你这个不带蓝牙,不过淘宝就那么几家,,,有点贵,有些店做工还很差,这个做工相对 ...

蓝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音质,带着耳机能听出来,在家里还是有线连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来听去还是 opa2604+tda2030 耐听

不知道OPA2604AP+LM3886效果怎样,打算换一下我的功放的前级运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科技的进步啊,现在一台50w功放可以做到这么少的零部件

而且还省电,充电宝用诱骗线输出12v就能听个响

网友D:
我电脑音响也是TPA3116的功放板,直接拉电脑12V,功率也足够,耗电很省,最大的BUG是开机冲击声。

网友E:
看着挺精致的,那两个红色的wimA电容是多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电脑音响也是TPA3116的功放板,直接拉电脑12V,功率也足够,耗电很省,最大的BUG是开机冲击声。 ...

用12V继电器给喇叭做个延时电路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12V继电器给喇叭做个延时电路很简单

板子是买的,再做一个延时的就要另挂着嫌烦,所以一直没动手

网友G:
这个要上19.5V笔记本电源。可以推大箱。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挺精致的,那两个红色的wimA电容是多大的?

1楼已补上拆解照片,小米8青春版拍的,,效果不如小米9,凑合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电脑音响也是TPA3116的功放板,直接拉电脑12V,功率也足够,耗电很省,最大的BUG是开机冲击声。 ...

这个功放没有继电器,用面板开关控制不会产生冲击声

网友:
数字总感觉没有传统的好听

网友:
我一直听ad827跟tda7294  个人感觉满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已补上拆解照片,小米8青春版拍的,,效果不如小米9,凑合看下

谢谢回复,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要上19.5V笔记本电源。可以推大箱。我也有一个。

笔记本电源波纹比较少,电源可以上到24v

网友:
看着不错,多少钱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