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12v铅酸电瓶的怪现象

楼主(2020-03-26):
请教一下12v铅酸电瓶的怪现象:充电当天空载13v,带负载12v左右。铅酸电瓶放到第二天,空载12v,带负载2-3v左右。不知是何原因,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电池坏了,自放电严重,内阻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自放电严重,内阻也高。

谢谢!知道原因了,自放电严重,内阻高了。

楼主:
谢谢回答。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网友B:
电池已经80高龄了,要升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已经80高龄了,要升天了。。。。。

大约有6-7年了。

网友C:
老师不敢当,一般是断格或极板严重硫化了,适当加点蒸馏水,小电流长时间充电试下能否恢复点可用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不敢当,一般是断格或极板严重硫化了,适当加点蒸馏水,小电流长时间充电试下能否恢复点可用容量 ...

感谢您的回答,我去试一试,看看能否有改善。

网友D:
有一个得康的电池修复视频,介绍的还不错
附CCTV地址:http://http://tv.cntv.cn/video/C10391/258219f0a78b491c452527b41bb3088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得康的电池修复视频,介绍的还不错
附CCTV地址:http://http://tv.cntv.cn/video/C10391/258219f0a78 ...

感谢您的帮助,但页面找不到了?

网友:
简单,进收购站是最好的选择,如果还想烧坏一条裤子,拆开研究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