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昨天废品站撸的!

楼主(2020-03-26):
昨天出去活动了一下!路过废品站大门开了,进去看看!看到了这个可调电源!大师们看看值多少钱?撸贵没有

网友:
最多十块了 。。。30V5A 的 ?

网友A:
好的值几十块
坏的就看你能不能修了

网友B:
最多两块钱.......是30V  5A的.

网友C:
如果是线性大变压器的那就很值,如果精度没问题价值80~100

网友:
不错不错,拆开清理一下灰尘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值几十块
坏的就看你能不能修了

好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两块钱.......是30V  5A的.

买贵了!应该给他两块钱!不知道他会不会骂人

网友:
阿富汗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线性大变压器的那就很值,如果精度没问题价值80~100

等抽空搞一下卫生!再拍几张内部照,让大师们鉴定一下

网友:
几十元没问题,不过百,百元可以买到固纬

网友:
香港龙威电源不错新的200左右吧。这成色如果能有50元左右!

网友:
先看里边变压器还在再说
之前搞维修从来就没想过要用这东西,近日奏热闹,欲淘一个,全上百元,运费太贵,没办法。
后来又有坛友说这东西旋钮接触不良会出高电压烧机子。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网友:
淘过一个,成色好些,20元。正常。换个电位器

网友D:
把电位器换成进口多圈的.否则负载会烧得精彩

网友E:
我家门口的废品站,为什么只有废纸盒子,破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家门口的废品站,为什么只有废纸盒子,破瓶子?

为什么我家门口就没有个废品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位器换成进口多圈的.否则负载会烧得精彩

有老铁改成多卷用了一段也搞的负载青烟四起,怪现在的电位器质量都太差,把电路设计为接触不良就降压输出会保险一些。但是2N3055击穿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