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6500千兆版求助 如何改回官方固件

楼主(2020-03-26):
买了一台6500千兆版,结果固件是电信的,改不回官网的固件,这个有什么方法

网友A:
拆了看芯片方案.........

或者编程器强刷.........

网友:
硬件的配置不一样的。可能刷不了官方固件

网友:
别折腾了!这路由器垃圾信号超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看芯片方案.........

或者编程器强刷.........

好像和tplink千兆版的一模一样

网友:
直接编程器干

网友:
估计是缩水版的。大概率没戏,可以拆开看一下!

网友:
tp同一个型号也分多个版本,不同版本连cpu交换芯片都不一样的。一般千兆版的不是原生千兆的,基本都是加的螃蟹交换芯片扩展的

网友:
电信版其实没多大影响,只要在配置路由的时候不接wan口网络就好

网友:
定制版本的就没辙了~

网友(2020-06-09):
拆芯片下来刷,直接在WEB界面肯定刷不了。

网友:
网上有其他高手是这样解决841N电信版的,我没试过,仅供参考。

用TP路由固件头修改工具 v1.0.2
修改841N V7官方路由固件头为:08010001 -- 00000001生成新固件
重刷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