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整个超简单实用的LM317可调电源

楼主(2020-03-26):
制作,超简单的可调电源,拍了一些图,大家请欣赏。

电流,电压表精度一般,能显示个大概就好。

晚上显示的颜色还挺好看的,怎奈技术渣,手机拍不出来效果。

网友A:
建议电位器那里加一个三极管保护,防止时间久了滑片接触不良  导致输出最大电压损坏负载

网友B:
哥,你这个做1.5A基本能把外壳点着哦.LM317一点散热片都不加这个给差评

网友C:
电位器跳片后果不堪设想,317裸奔输出电流先除10再说

网友D:
好歹也给LM317穿上背心吧。。。。。这裸奔状态,能输出多大电流呢?

网友E:
没啥用,这个一定要散热好,压差越大发热越严重,电流越大发热越严重,满载的话上cpu散热器加风扇差不多

网友F:
这是用1节18650升压供317么?打算输出多少V A ?双表头不错。

网友:
lm317电流太小,效率太低。

网友:
挤成一堆,散热堪忧啊

网友:
先给LM317加个散热器再说吧,317的发热还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电位器那里加一个三极管保护,防止时间久了滑片接触不良  导致输出最大电压损坏负载 ...

谢谢提醒,加个大电阻也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用1节18650升压供317么?打算输出多少V A ?双表头不错。

这是单独给表头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也给LM317穿上背心吧。。。。。这裸奔状态,能输出多大电流呢?

取决于电源的电流,我这个不超过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啥用,这个一定要散热好,压差越大发热越严重,电流越大发热越严重,满载的话上cpu散热器加风扇差不多
...

当测试电源,还是挺实用的,电流都不大,也不是长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你这个做1.5A基本能把外壳点着哦.LM317一点散热片都不加这个给差评 ...

当测试电源,电流都不大,也不是长时间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跳片后果不堪设想,317裸奔输出电流先除10再说

电流不需要多大,几百毫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歹也给LM317穿上背心吧。。。。。这裸奔状态,能输出多大电流呢?

改天测测温度,都是短时间使用的,电流不需要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