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ell适配器里面的铜针普遍是不是特别短

楼主(2020-03-26):
公司新购了几十台戴尔,同事们反应充不进电去,最终发现他们没把充电器插到位,留了一个1mm间隙,导致电脑只识别到了充电器但是没有正式充电。然后我测量了一下充电座和铜针的长度,发现只有在完全把充电头插进去的时候,铜针和充电座才能接触上,为啥不把这个铜针设计的长一点呢

网友:
你也说了没插到位,那设计长了不用插到位就能充电,万一接触电阻大发热烧了,你又要说这垃圾插口还能烧了

网友A:
如果普遍这样应该相信设计自有道理,如果随意加长了一下给人家顶休克了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普遍这样应该相信设计自有道理,如果随意加长了一下给人家顶休克了就不好了! ...

我怀疑你在开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