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简单修个ONDA滚珠王600智能版的电源

楼主(2020-03-26):
简单修个ONDA滚珠王600智能版的电脑电源
        淘来的,大概两年多了吧,拆开看过,又放下了,懒得去修。这不,闲的无聊,就又将它拆开,鼓捣一下,修好留着备用。

        这是网上的资料:

xinsihe 产品评分10.0
完美背线,性价比高
能轻松走背线。又有插板,能同步关显示器和音箱。
非常方便。
价格便宜,性价比高
还可以的电源
值得推荐的电源。稳定 性价比高

产品简介: 昂达滚珠王600电源额定功率为400W,通过了中国国家3C安全认证及拥有过流、过压、过功率、过温和欠压短路等多重保护,电源整体采用黑色色调,外壳采用黑色镜面镀镍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电源的防腐蚀能力,电源采用大风车式散热设计,正面的金色风扇栏栅、红色的子弹头散热风扇与电源黑色的配色形成鲜明的对比,采用六边形蜂窝式散热排风口设计,对于电源内的电磁辐射有不错的屏蔽效果.

重要参数PFC类型:被动式

电源尺寸:140×150×86mm

电源重量:2.015kg

主板接口:20+4pin

硬盘接口(SATA):4个

供电接口(大4pin):2个

昂达滚珠王600走线大师 智能版详细参数切换到传统表格版

折叠编辑本段基本参数
电源尺寸:140×150×86mm

电源重量:2.015kg

电源接口

主板接口:20+4pin

CPU接口(4+4pin):1个

显卡接口(6+2Pin):2个

硬盘接口(SATA):4个

供电接口(大4pin):2个

折叠编辑本段性能参数
交流输入:180-264V

其他参数

PFC类型:被动式

转换效率:79%

安规认证:3C

        先来欣赏一下它的外观及内部元件。        这是它的铭牌,标注着型号、参数、各种认证:

     风扇,滚珠王(采用双滚珠风扇):

        来个特写镜头:

        这是它的各种输出线,外面还套着一层屏蔽层,有点像蛇皮,在别的电源上没见过:

        掀开你的头盖骨……啊不,盖子来:

        感觉用料一般般吧,散热片不过尔尔,可以看到,俩大电解爆了!
        不过还是有亮点的,这个电感:

         坛友们拆过的电源,这个东东似乎都是假货、摆设,ONDA的这个可是个真货!

      测量一下阻值,2Ω:

      看看这个骚红风扇的参数:
      功率管是13009,很普通的三极管:

     电路板背面,没有标注元件位号:

楼主:
      这两个线圈估计是3V和5V电压的滤波电感:

              电源管理芯片AZ7500EP:

        AZ7500EP内部框图:

               AZ7500EP应用图:

       AS393:

        820μ/200V电解电容,已经怀孕了:

                没有这种规格的,找到俩470μ/250V的:

                  对比一下,只是块头小了一点,能凑合着用:

      焊了上去,并且顺便将一些焊点补焊了一下。

          绿线与黑线短接,风扇转起来了!

         称了一下重量:

         而另一个P4的电源就轻多了:

       看来这个电源还算不错的,爆电容应该是电压过高导致的,别的元件并未受损,重量虽然没有达到产品介绍的“2.015kg”的标准,但是比别的电源还是重多了

网友:
嘿嘿,赶上直播了!~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呵,图飞了

网友:
估计是复制粘贴过来,没上传图片。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居然是指针的,不应该啊

网友:
7500,又可以改可调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居然是指针的,不应该啊

混迹论坛怎能没两块表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