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OPPO-A57送话小声故障

楼主(2020-03-26):
同事的OPPO-A57送话小声,对方听到声音很小声,拆开发现灰尘很多,清理后故障没有解决,找朋友拿了个新的,安全点用线焊接,避免吹坏麦克风,更换好还是有点小声,只好把麦克风位置的外壳重新扩大,解决故障。

拆开手机

清理

麦克风焊接

网友A(2020-05-15):
这个麦接三根线就可以了,有两根在一起的,都是GND,不过你接线是对的,非专业的一般都会吹坏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麦接三根线就可以了,有两根在一起的,都是GND,不过你接线是对的,非专业的一般都会吹坏它。 ...

谢谢分享

网友:
教你们一招,把小板用重物压在桌边,风枪从板子背面吹,这样吹焊送话器绝对不会坏!!!

网友B:
我的手机现在是正常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我声音,切换到免提方式就可以听到,录音也有声音,就是很小,不知道是不是话筒的问题,也是这种话筒,纠结要不要下手,估计焊坏的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手机现在是正常打电话对方听不到我声音,切换到免提方式就可以听到,录音也有声音,就是很小,不知道是不是 ...

先用耳机测试下,耳机上的麦克风是正常的,如果通话正常,就是手机麦克风问题,那看下手机尾部的麦克风小孔有没有堵塞,用牙刷清理。在就是更换麦克风。

网友:
直接风枪焊接不就好了,没必要飞线